想问一个关于和立时的问题~

楼主(2006-06-12):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刚进入这行。

今天遇到拉一个问题~

我是电厂的,今天发现有一台电脑在运行软件后不发进入,但是其他几个工作站都能正常进入软件,,

软件的错误提示是:

Citect

      Out of Msg Instance.Increase [LAN] sessions.

希望能给点解决方法,最好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先谢谢大家拉……

楼主:
广域网(LAN)上连接的最大数目,即服务器数x客户数。如果出现“进程用尽”或者“消息事件用尽,增加[LAN]Sessions值”的错误信息,增加该参数的值。
一个Citect客户端对服务器使用3条进程(报警,趋势,报表) + 每一个I/O服务器1条进程,这样默认的设置对于客户端来说是合适的。
每增加一个客户端在服务器上都增添一条进程,对每一种类型的服务器都是这样。这样,如果某台计算机同时作为报警,趋势,报表,以及I/O服务器,同时用户有20个客户端,这样服务器将使用4x20 = 80条进程。用户应当预留50%的进程作为余量,因为在冗余切换的过程中都会产生额外的峰值负载。所以在上面的例子中,用户应当总共使用80 + 40 = 120条进程。

允许的数值范围 16 到 4000
默认值 128

怎么没人回呀,这是在citect软件说明里找到的,希望大家给点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