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什么是线川?告我一声,谢谢了

楼主(2006-06-12):
今天在毕业答辩上  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真失败    学的不精    没搞清这个问题
哪位大哥   大姐  帮帮小弟        我的邮箱是 hxy5212@163.com

网友A:
应该是 线圈

网友B:
请问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的

网友C:
真没想到是线圈!
如果您问的是线圈,那么可以查一下电磁学,电与磁的变换.
因为真不是知从何说起,也怕不是您所需要的.

网友D:
老师估计文德市PLC的软线圈。哈哈

网友E:
 应该是线圈吧,是不是你听错了

网友F:
死海是我的汗流成的……

网友G:
   肯定是线圈,真是失败!!!!

网友H(2008-09-09):
线川~~~~

不知道是你太有才了还是你们老师太有才了

网友I:
线窜-----指的是杂散干扰信号通过信号线窜入系统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