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6-06-12):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电风扇电容坏了,电容量是1uF.我现在手上只有4uF的电容.是否能替换上?

网友A:
不可以,电容太大或太小,都会使电机发热更严重!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C:
不能,功率会加大,不烧电容就烧电机

网友D:
不知道后果,但我家的吊扇是4.5uF的,我用6uF的代替一用两年了,只是速度比以前快了些。

网友E:
用4个4微法的串起来不就得了.不过这不经济.

网友F:
电容的容抗为  314/c 。C越大容抗就越小。
电容串在启动绕组中的目的是移相,使它产生的磁场与主绕组产生的磁场间约有90度相位差。用以启动转子旋转。
一般而言,此类电机的启动绕组的线径要比主绕组的细些,加大了电容的容量会使该路电流增加,电机的力矩也有增加,发热量也会增加。
但是否烧坏电机就难说了,一般来说最好不要加大电容的容量,当然,更不能增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