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星三角启动器的数据

楼主(2006-06-12):
    我单位有一台油泵,电机是55瓩,想自制一台启动器.请问各位老师有
数据没有.主要是三个接触器.QX3-55的只见过型号,一般书上介绍的是
QX3-13的原理图.

网友A:
不可以用普通的接触器转换来实现星三角起动吗?
如果你想用普通的接触器来星三角起动,那需要时请说一下.

网友B:
自己做个星三角启动电路就行了呀

楼主:
我就是要自己做,但三个接触器的选择需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C:
两个125A的接触器,一个75A的接触器

网友B:
对于55KW电机星三角起动,理论上的接触器、热继电器选型如下(可以参阅施耐德的选型样本上关于成品星三角起动器的描述):
主接触器(一直通电):50A;
星形启动接触器:40A;
三角形运行接触器:50A;
热继电器:48-65A;热继电器一般挂在主接触器下面,其设定值应当为电机额定电流值的0.58倍。

对于一般设计而言,接触器选型应当放大一级裕量,选型如下:
主接触器(一直通电):65A;
星形启动接触器:50A;
三角形运行接触器:65A;
热继电器:48-65A;

当然,你如果觉得钱不是问题,裕量可以放得更大。。。@_@

网友A:
如果施耐德的,可三个接触器都用LC1-D80的  380V/37KW
热继电器施耐德LR9 D 5369, 90-150A的
再可用个施耐德的延时触头,LADT2  0.1-30秒,
可直接装在接触器上很方便。

楼主:
我认为用一百的可靠一些,电机的额定电流110A.

网友D:
接触器还是大一些好吧,用两个160的和一个40的就行.

网友E:
系统电压380V,额定电流按110A:Y接触器选85A,N和V选100A,FR选用100A.
选大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钱要贵一些

网友E:
TO:老菜鸟
对于一般设计而言,接触器选型应当放大一级裕量,选型如下:
主接触器(一直通电):65A;
星形启动接触器:50A;
三角形运行接触器:65A;
热继电器:48-65A

我想你估算的是90A,才选的。不知我想的对不对。我想110A可能是大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你选的比较经济又能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对我的支持.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B:
TO:徐小小
    我是按105A的额定电流来选型的。

网友G:
同意老菜鸟的说法

网友H(2007-01-15):
楼上各位的说的不太全面,使用星三角启动电机,选择接触器不仅仅是根据电机功率,还要根据使用的是外三角还是内三角,二者的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B:
那你觉得是外三角合理还是内三角合理呢?

网友B:
这里有个默认设计原则——外三角。

网友I:
什么是外三角还有内三角,想学习一下。

网友J:
按0.58倍选取三角形运行的接触器,热继也如此,星行可按电机额定电流的.33倍选取.例如:22KW电机额定电流约45A,三角行运行即45*0.58=26A 选32A 热继相同标准,星形 即45A*0.33=15A 选18A 欢迎不同意见讨论.

网友K:
理论上说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L(2007-02-14):
外三角还有内三角第一次听说?关注中

网友M:
 同意徐小小说法;和我一样的选法!顶

网友N(2007-03-16):
各位:我上次做的一个水泵的星-三角电路就是因为星形接触器选小了造成转换时烧三角接触器,具体如下:水泵电机18.5KW,三角接法,运行电流34A,选用三菱接触器,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用S-N35,星形接触器用S-N20,按照你们的说法,星形接触器34*0.33=11.22,用20A的没问题,但它偏偏就在转换瞬间烧三角接触器,后来换成S-N35的就没事了,现场用电流表钳在主接触器上测过启动电流,在32A左右,运行电流在15A左右,实际上电机的运行电流是15*2既30A左右.所以我认为星形接触器应选大一档.

网友O:
主接触器和三角转换接触器可按0.58倍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星形转换接触器可按0.35倍电流选择.

网友P:
我们部门有N多的星三角电路,一直没有注意过。明天去看下,老外是怎么设计的。(他们的空开也就是启动器上有2个电流调整值,一个是工作电流即热继电器作用,另一个是启动电流值)我们用的是原装 金钟 空开

网友Q(2007-12-03):
额定电流为720A请问选择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R:
星-三角电路不只接触器选择重要,控制线路的设计也重要,有时要考虑切换时,接触器的竟争,不然也容易烧接触器。
DJQD-01A型电动机起动控制器可以灵活实现电动机起动的各种控制。

网友S(2008-10-25):
用两65A? 一40A足够?? 有需要我现成的销售? 另有各品牌的接触器等工控产品销售.价格绝对便宜.

网友T:
接触器如何选与起动次数关系极大,一天起动几次与一小时起动几次,同样的接触器寿命可差几倍,我主张这样选:接触器额定电流等于电机额定电流,接成“外三角”接触器实际通过电流为电机电流的0.58倍,星形接触器如何选?这要看二次电路如何设计了,如果星形接触器承担分断电流任务,就应该与另外两个接触器一样。否则因采用小规格接触器分断电流时电弧不能及时熄灭,转换过程中容易引起弧光短路。如果转换过程中分断电流任务由主接触器来完成,星形接触器分断时已没有电流,然后三角接触器与主接触器再吸合,完成起动转换过程。此时星形接触器可按电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选用。如果每天起动十次以上,那么接触器规格还要加大。

网友U:
不太清楚,我们公司里的空压机是55KW的,但是选两个80A,和一个50A的

网友V:
封星的接触器用63A的其他两块用100A的

网友W:
同意五楼观点,设计数据可如第二个方按!

网友X:
问各位老师有接线图吗三只交流接触器接成的启动器

网友Y(2009-03-19):
主接触器65A.三角65A.星40A.   推荐用西门子或施耐德.我们公司用的故障很低.

网友Z:
如果频繁启动应加大一个等级.接上.

网友AA: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内三角和外三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