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传感器 两根线对换错会怎样?

楼主(2006-06-12):
电机使用PT100传感器,接线是3根,1红2白。
当红白两线对调时,显示温度为负值。
我的疑惑:当红白两线对调时,其他一根白线应该是正确的。
红线跟这根正确接线的白线怎么不会形成短路?

网友A:
请参考先前关于三线传感器的讨论,原理清楚了就方便了。

网友B:
电机预埋式热电阻!?
我公司专业生产热电阻,热电偶,等温度压力仪表,
有需要:wanwo-syoffic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