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线传感器的红白两线接错怎么不会短路?

楼主(2006-06-12):
电机使用PT100传感器,接线是3根,1红2白。
当红白两线对调时,显示温度为负值。
我的疑惑:当红白两线对调时,其他一根白线应该是正确的。
红线跟这根正确接线的白线怎么不会形成短路

网友A:
1\pt100等电阻测温法实际上是利用电桥的原理。即pt100作为一个桥臂。然后对微小的电压差进行检测放大转换。找些电路的书籍看看电桥,就会明白。

网友B:
PT100的接线如下图,白线有一条是冷端补偿线
白线1 -----.
白线2 _____|
_|_
| |
| P |
| T |
|___|
|
红线 -----|

网友C:
红线跟这根正确接线的白线短接了对那温度显示表没什么影响的,PT100是随温度上升而使电阻值也上升的测量元件,当温度为0度的时候,相对的阻值为100欧姆,当温度100度的时候,相对的阻值为138.5欧姆,参见分度表就是了.
短接了就是阻值为0了....

楼主:
事实是,读数不是零,而是正常值的相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