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显示控制仪表

楼主(2006-06-12):
请问 我想用一个电流表,比如设定值为6A,当实际测量时,如果为<6A,此电流表便输出一个信号到plc,进行控制,可以吗?
请问有这种电流表吗??

网友A:
电流继电器

网友B:
我推荐的是: 用1个电流变送器与数字显示表配合;在数字显示仪表上设定电流值,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产生报警,有开关量输出到PLC完成你的要求。 仪表型号AI-501AL1V24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我们的多功能电流/电压表,自己就可以设定2-4个设定点控制,和plc可选通讯的方式交换数据,也可以选变送输出标准信号给plc控制用。 1337026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