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与液体变送器是否通用?

楼主(2006-06-12):
对于气体与液体变送器,它们二者有何区别?是否可能通用?

网友A:
要考虑腐蚀、凝结等问题。。

网友B:
ALH连接器压力变送器彩进口扩散硅芯片,利用专用线性放大芯片进行放大及线性化处理,使压力的测量更加简单。一体化的结构,便于现场的安装和使用,外形小巧美观,已广泛用于仪器、医药卫生,工业发酵,炉膛负压等行业。

   316不锈钢隔离膜片,全不锈钢外壳,有卓越的抗腐蚀性能。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进口扩散硅芯片,长期稳定性好
 防浪涌电压,极性反向保护
 抗干扰设计,适合恶劣使用环境
 功耗低、迟滞误差小、重复性好
 小体积设计,任意位置安装
 标准螺纹连接,使用方便
 标准变送器连接器接口

   量程:0-35Mpa内各量程
 供电电压:24VDC(12VDC-36VDC)
 准 确 度:A级±0.25%FS,B级±0.5%FS
 负载能力:600Ω(电流输入)3kΩ(电压输出)
 环境温度:0-50℃
注:陶瓷传感器准确度:0.5% 、1%,最小值量程30Kpa
安装:M20*1.5螺纹连接
 电话:1362101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