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应用技巧

楼主(2006-06-12):
万用表应用技巧

  一、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1、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或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或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5、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6、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结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间(对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或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哪个是b、c、e?三极管的b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c哪个是e?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hFE插孔的指针表,先测出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b极是可以插准确的),测一下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hFE值比较大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hFE测量插孔的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NPN管,先测出b极(管子是NPN还是PNP以及其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于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e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c、e极。对PNP管,要将黑表笔接假设的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NPN或PNP类型及其b极后,将表置于R×10kΩ档,对NPN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PNP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没见过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9014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其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测一下。

仅用万用表作为检测工具的集成电路的检测方法

--------------------------------------------------------------------------------

  编者按:虽说集成电路代换有方,但拆卸毕竟较麻烦。因此,在拆之前应确切判断集成电路是否确实已损坏及损坏的程度,避免盲目拆卸。本文介绍了仅用万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都没人顶啊???给人一点支持嘛!!!

网友B:
   好文章,收藏一下.

网友C: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D:
好东西,才鸟老鸟都可以看,藏起来先

网友E:
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F:
不错 细致周详! 值得收藏。

网友G:
好东东收藏了,谢谢.

网友H:
大力支持,谢谢大侠能提供这么好的文章,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I:
“使肜万用表电流挡测量电流时,应将成用表串联在被子测电路中,因为只有串连接才奶使流过电流 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测量时,应断开被测支路,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被子断开的两点之间。特别应注意电流抄录能并联接在被子测电路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极易使万表烧毁。”
文中这段语句有几处乱字,影响了我的理解,请哪位帮我改一下!谢谢!

网友J:
好,我又学会一招,呵呵,以前没发现,万用表还有这么多用处呀

网友K:
只是修改病句和错别字如下:
“使用万用表电流挡测量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因为只有串联才能使流过电流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测量时,应断开被测支路,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断开的两点之间。特别应注意电流表不能并联接在被测电路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极易使万用表烧毁。”

网友L:
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M:
好文章,俺也收藏了!

网友N:
好文章啊 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O:
很好1!!多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网友P:
不错,不看还不知道万用表有这么多用处呢?

网友Q: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让人奔走相告曰须阅读的好帖
让斑竹看后决定加精固顶的好帖
让人看后在各论坛纷纷转贴的好帖
让人看后连成人网站都没兴趣的好帖
让人看完后就要往上顶往死里顶的好帖
让人不间断地在各种场合重复引用的好帖
让人一见面就问你看过某某好帖没有的好帖
让人半夜上厕所都要打开电脑再看一遍的好帖
让个读过后都下载在硬盘里详细研究欣赏的好帖
让人走路吃饭睡觉干什么事连做梦都梦到它的好帖
让人翻译成36种不同外语流传国内外世界各地的好帖
让人纷纷唱道过年过节不送礼要送就送某某帖子的好帖
让国家领导人命令将该帖刻在纯金版上当国礼送人的好帖
让网络上纷纷冒出该帖的真人版卡通版搞笑版成人版的好帖
让人在公共厕所里不再乱涂乱化而是纷纷对它引经据典的好帖
让某位想成名的少女向媒体说她与该帖作者发生过性关系的好帖

网友R:
高,实在是高。收益匪浅啊!

网友S:
好文章 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T:
雪中送炭啊!

网友U:
不错嘛,说得这么的详细。看了受益匪浅哦!

网友V:
真好,先存下了!!

网友W:
好文章!受益非浅!顶一下

网友X:
很好。存下啦。

网友Y:
    好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网友Z:
好文章,谢谢楼主的良苦用心!

网友AA:
楼主辛苦了 好帖子啊  看了后总算明白了万用表的功能真多  嘎嘎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击穿在 2006-6-19 13:11:00 发表的内容:
  好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

网友AC:
一般般的好贴!俺只看了前面一小部分,就知道作者其实不懂半导体的原理.这种东西书上多了去了,泛滥成灾.

网友AD:
非常好,我也顶一下

网友AE(2006-07-14):
好文章,只得收藏!

网友AF:
在看过这篇文章以前,还真不知道天天用的万用表,竟然有这么大的作用,深受启发,支持一下你!

网友AG:
樓主可否發一份電子檔給小弟啊
在此謝了先
小弟油箱:bibi8218@yahoo.com.cn

网友AH:
很经典的万用表的用法.

网友AI(2006-09-05):
    谢谢了,存起来好好看一下

网友AJ:
这样的帖子不错.我支持!大家也支持!

网友AK:
绝对支持,楼主辛苦了,致敬!!

网友AL:
谢谢楼主!!真的是好文章
天天都要用到万用表,没有想到真的还是只是了解了皮毛啊!!
谢谢!!

网友AM:
好东西,复习一下,收下了!!

网友AN:
好文件,收藏一下。

网友AO(2006-10-08):
支持,很好。ma2004sjz@tom.com,交个朋友吧

网友AP:
小东西也有大用途

网友AQ:
太有用了,顶

网友AR:
收益匪浅啊!

网友AS(2006-11-28):
“使用万用表电流挡测量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因为只有串联才能使流过电流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测量时,应断开被测支路,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断开的两点之间。特别应注意电流表不能并联接在被测电路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极易使万用表烧毁。”

网友AT(2006-12-29):
确实蛮不错的!我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AT:
确实是不错的贴!我收藏了!!!

网友AU:
很好!收藏一下!

网友AV:
好好好,顶起来,多发表点.

网友AW(2007-05-20):
很好啊!对我很有用的,收了!谢谢 !辛苦了!

网友AX(2008-01-23):
收了!正好用上!谢了!我顶!

网友AY:
很好,先收藏了.

网友AZ:
太好了受益匪浅

网友BA:
真的不错,很全面,

网友BB:
内容相当丰富。

网友BC:
好,顶一个,收藏了

网友BD:
好文章,作为资料收存了

网友BE:
to 击穿
我服你了。
好帖我收藏了

网友BF(2008-03-10):
很实用,学习了不少,谢谢斑竹啦!

网友BG:
谢谢,不错的总结哦!

网友BH:
吾错吾错!收藏了

网友BI:
好文章,辛苦了

网友BJ(2008-04-09):
不错!搂住

很费苦心

顶一下

网友BK(2008-06-18):
收藏!谢谢楼主!我得好好学学。

网友BL:
太感谢了啊,我已经收藏了啊,顶个

网友BM:
很好的帖子,我要好好顶顶啊

网友:
不知道用万用表可以在带电的接触器辅助触头两端测通不通吗?

网友BN:
怎么才被我发现!!!!

不错收藏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BO(2008-07-26):
真是好东西,请楼主给我发一份,谢谢!

我的地址: binxiao3721@yahoo.com.cn

再次谢谢!

网友BP(2008-11-25):
好东西顶下了下来看看能下载吗

网友BQ:
          很好,先收藏了。

网友BR(2009-08-06):
很实用,有使用价值。

网友BS:
好贴,做个记号,以后常来看看。

网友BT:
不错,挺全面实用,分析的比较清晰!支持!!!1

网友BU:
好东西 谢谢楼主  个人感觉 指针表好 用途广

网友BV:
谢谢谢!!!难得一见的好帖.

网友BW(2009-09-06):
谢谢,受益匪浅!!真是好!!!

网友BX(2009-10-13):
很有用,我受益匪浅。

网友BY:
好文章,先存下了!!

网友BZ(2010-02-04):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让人奔走相告曰须阅读的好帖
让斑竹看后决定加精固顶的好帖
让人看后在各论坛纷纷转贴的好帖
让人看后连成人网站都没兴趣的好帖
让人看完后就要往上顶往死里顶的好帖
让人不间断地在各种场合重复引用的好帖
让人一见面就问你看过某某好帖没有的好帖
让人半夜上厕所都要打开电脑再看一遍的好帖
让个读过后都下载在硬盘里详细研究欣赏的好帖
让人走路吃饭睡觉干什么事连做梦都梦到它的好帖
让人翻译成36种不同外语流传国内外世界各地的好帖
让人纷纷唱道过年过节不送礼要送就送某某帖子的好帖
让国家领导人命令将该帖刻在纯金版上当国礼送人的好帖
让网络上纷纷冒出该帖的真人版卡通版搞笑版成人版的好帖
让人在公共厕所里不再乱涂乱化而是纷纷对它引经据典的好帖
让某位想成名的少女向媒体说她

网友CA:
很实用,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CB:
现在用的几乎都是数字式万用表了!!那种指针式的万用表用的很少了1!

学校可能还有用指针式万用表的,外面工厂里很少用了!

不过是好东西,基本上很详细的说明了,万用表的各种功能!!

楼主很辛苦,支持一下!!

网友CC:
真好, 不顶下怎么行呢!

网友CD(2010-03-17):
好东西 ,值得一看。

网友CE(2010-12-22):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CF(2011-05-14):
收藏了慢慢看,谢谢楼主和大家分享好帖

网友CG(2011-06-26):
写的很好很详细.初学者很受益

网友CH:
顶你楼主   幸苦了

网友BQ: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好东西。

网友CI(2011-09-21):
不错,很好的文章,很全的

网友CJ:
不错的帖子,又被顶起来了啊。

网友CK:
FLOWCELL FC200S图像颗粒分析仪
产品介绍:
OCCHIO FLOWCELL FC200S设计用于快速地粒径0.5 μm-1 mm的浆料、乳剂和悬浮液等颗粒计数、粒径及形状分析,这种仪器可以结合注射器装置用于给定数量的溶液中准确地颗粒计数。所有的样品池部件均可拆卸、便于清洗系统、改变流动池厚度等。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il.com

网友CL(2012-03-21):
帖主。。。。。威武~!!~

网友CM:
对于电流信号:4-20MA信号,可并测量。内阻小

网友CN(2012-09-15):
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进行单人操作分析仪www.yinglunyule.com,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网友CO:
引用 网友CP:
很不错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