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与RS422/485的连接

楼主(2006-06-13):
小弟现在手上有一个工程,是关于C200HX-CPU64与33台带RS422/485通信功能的设备连接.我看了一下资料,上面说像这样的情况,需要用到通信协议宏支持软件,但是我对通信协议宏不是很了解,所以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1.硬件是否只需要一个C200HW-COM06(有一个RS422/485接口,带通信协议宏功能)通信板就可以?如果是,怎样接线?如果不是,还需要哪些?
2.OMRON通信协议宏支持软件和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
3.哪位大哥手头上有这样的程序,可否发我看一下?
万分感谢!我的E-MAIL: KUN97@163.COM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顶一下!

网友A:
太贵了。CPU可以买CPU42的,通讯板可以不买(如果协议简单的话就没必要用,自己开发一下就可以了),买个100块左右的232<->485转换器就解决问题了。这样可以省下好几千块钱啊。

楼主:
TO microtomato:
 33台设备与PLC连接,并且PLC与每台设备要随时交换数据,如果不用通信协议宏,用RS232串口的RXD和TXD做,那编程会不会很繁琐?不知microtomat 说的是什么方法?请赐教!

网友B:
不知你的从站设备是否支持485总线,如果可以的话,考虑485总线,这样就只需要一个485口了,可以剩下不少臭味

楼主:
TO 志文2006
 RS485接口都支持1:N(N<=127)连接!志文2006兄对OMRON PLC通信协议宏了解吗?还请赐教!

网友B:
你的从站设备可以设置节点号吗?这样的从站设备才能1:N连接,否则只能1:1连接了,宏协议不难,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作到,程序会多一些罢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33台设备是不是采用同一种协议(注1),如果要做这个协议,其中某些关键算法在plc中是否有相应的指令集支持(注2)。
注1:如果所有的设备都是采用同一种协议,那么可以首先把通讯的命令帧和应答帧都做成模板,在通讯时修改其中的变量,然后发出去即可(做几个子程序,专门用来对这些模板进行修改)。如果并不是所有设备都采用同一种协议,只要协议不是很多(如果33台设备有33种协议,那么就比较麻烦(因为程序会比较复杂,估计这种情况连协议宏都搞不定(估计不允许你同时跑这么多种协议,哈))),也可以按这个办理(根据目标设备的地址号来决定调用哪个协议的编/解码子程序)。
注2:这也是最重要的。由于PLC功能上的限制(就算是世界上最弓虽的PLC,其功能也远远不及普通的计算机,更别提“比较低端”的PLC型号了)比如对于ModbusRTU协议,无论按什么方法算CRC都需要用循环指令(比如For或者while)才能够实现(而且至少需要1个循环指令。如果用按位计算的方法算CRC,那么for指令还需要支持嵌套才行)。如果不支持这些指令,实现会非常麻烦。而OMRON的“比较低端”的型号,这些都不支持(比如你现在所用的C200HX-CPU64,虽然这东东很贵,可惜还是不支持for循环,连比他便宜得多的S7-200都不如)。虽然可以使用步指令(STEP)来凑合着用,但是步指令有个致命的弱点(无法在子程序内使用,而且就算用步指令来计算,其执行时间是很长的(因为你只能设个变量,然后在程序每次循环中对变量加1。这样做会导致你的程序结构性非常差,使用和调试都非常麻烦,程序的运行效率也是非常低(比如你要算个128字节长度数据的CRC校验值,如果你的循环周期为10ms,那么光算个CRC校验就要1280ms)))

网友A:
如果通讯协议非常简单,比如像研华的数采模块那样,完全没必要用协议宏。

网友C:
microtomato,能告诉我你的QQ或者EMAIL吗?我想关于一些困扰了我好久的OMRON的问题请教一下,我的QQ是30480850,kimdax@163.com

网友D:
1.只需要一个C100HW-COM06-E的通信板就可以了,它有一个232口和485/422口.具体接线可以可以参看OMRON PLC及其通信板的手册,两三根线而已,软件的ONLINE MANUAL里也可以找到.
2.通信协议宏的支持软件和手册欧姆龙的供货商通常都是免费提供的,最新版本是CX-ONE(包括CX-P6.0、PROTOCOL)。
3.协议宏和无协议通讯相比首先程序写起来要方便,并且主要通信处理任务不占用CPU资源.CJ1M系列及其串行通信单元,体积更小,价格也比C200HX低。

几年前做过的,现在已经废掉
小日本的东西最好还是不用
S7-300+CP341类似的程序我有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76.8K

网友A:
我没有QQ(因为腾讯整天就想着骗钱)。有问题可以在论坛中问啊。

网友C:
我用CPM2AH和danfoss变频器通信的时候
我发02H 0EH 04H D0H 83H 00H 00H 00H 00H 00H 5FH 04H 7CH 20H 00H 5CH
但是串口发送的是@ 00EX 0002H 00E0H 00D0H 0083H 0000H 000H 0000H 0000H 0000H 005FH 0004H 007CH 0020H 0000H 005CH 0026H *
无论我怎么设置DM6653,我用超级终端测试的时候都是有初始码和结束码的

网友A:
DM6650改了吗?要改为#0101才行。也就是无协议通讯,并且使用DM6653中的设置。还有,RS232口边上的开关要设为Off

网友C:
都改了,无论怎么搞,都是有初始码和结束码的。或许直接用RS485通讯的时候,OMRON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了

网友E:
加个Profibus模块来进行通讯也可以

网友A:
你可以在CX-P中修改串口设置,然后把设置下到PLC内,这样不会出错。可能你在DM6650中手工改好了,在下程序的时候同时把设置下了1遍,结果把设置恢复成默认值了。 好像CPM2A之类的不支持profibus

网友C:
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两者都不冲突啊,我串口设置和DM6650 6651 HE 6653应该是同步啊,我两者都设置成一样的时候,情况还是一样,我现在就怀疑是不是OMRON再通讯的时候都要加上初始码和结束码的。或者就是我用高级终端测试的数据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F:
使用C200HW-COM06-EV1 & CX-PROTOCOL通訊,您必須提供它們的PROTOCOL通訊協定,33台設備太多,OMRON建議MAX.32台,通訊時間也會拉長,所以建議分成兩迴路.

网友C:
我今天终于找到了OMRON成功跟其他变频器通讯的例子了,明天回去公司把PLC的内存清了在重新来试试。

网友G:
用OMRON的小型机也可以做协议通讯,只是复杂一点,通讯要自己编,我刚做过和变频的通讯(MODBUS-RTU协议)

网友C:
还是不行,用VB做,通过PC的串口发字符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用CPM2AH的时候就不行了,怎么都有起始码和结束码的,不管你怎么改,都改不了起始码和结束码

网友H:
不是太好做呀
还有没有简单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