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怎么把不标准信号转换成PLC能接受的标准信号

楼主(2006-06-13):
现有一只压力传感器输出是不标准的模拟信号(70+/-25mV DC) 要怎么才能和PLC联接的

网友A:
输入输出范围
输入信号: 0~5V, 1~5V, 0~10V, 4~20mA及其他用户特定规格。输出信号: 两路互相隔离的0~5V, 4~20mA信号的任意组合。
电源: 直流24V,15V,12V,±12V,交流220V或其他用户特定规格。
订货型号 KND- T - 输入信号 / 输出1. 输出2 [ 若不注明为24V直流供电 ]
例 KND- T - I4 / I4.U5输入:4~20mA 输出:4~20mA和0~5V
补充技术参数 (其他技术参数同单路输出产品)
隔离电压: 2000VDC (1分钟) 电源消耗: 增加20mA (电压输出型)
(输入、电源、两路输出间四方隔离) 增加30mA (电流输出型不含输出电流)
电话:13621011905

网友B:
加一个放大器就可以输出标准信号

网友C:
用我们的信号转换模块,或者仪表,都可把你的这个非标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 模块仅提供转换作用;仪表不仅可以转换信号,还可参与控制,显示等。敬请垂询! 021-54807896/1337026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