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6-06-13):
李老师您好!
我有一台富士变频器,型号是FRN5.5G9S-4,它有显示也有输出,就是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两相是380V,一相是220V,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检查驱动电路,换光耦试。

网友B:
我靠,兄弟你的检测仪表比我先进多了,我的是普通的电子表,不能抗变频器的干扰,测得的电压老是不准确的  多羡慕你有这么先进的仪表

网友C:
我曾遇到过此类故障,最后是IGBT坏了.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D:
驱动问题!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E:
我想问一下谁知道依托 变频器跳OP怎么处理!我知道是主板坏可不知道是主板的什么地方?请各位师傅教学生一下

网友F:
看驱动电压正常不,再考虑换模块吧

楼主(2006-07-14):
李老师你好
我换好光藕后,试机结果把逆变模块烧坏

网友A:
惨痛教训!很多人象你这样,凡是修过驱动电路的,试机时最好用假负载,不然有时用到坏的元件就会烧模块。(注:有很多人卖的新光耦也有不少是坏的)。

网友G:
晕了,我也修过这样故障的变频器,但是换上光偶也没烧逆变啊,是不是兄弟你换光偶的时候有金属物掉进变频器里而引起的短路啊:(
   我修过好几次了都是换上光偶就好了:(

网友H:
TO 李老师
换光藕以后怎么接你说的假负载?能教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有讲

网友I:
一分子好可怜。还要是换新的。

楼主:
李老师您好!
有一台松下DV-707变频器故障代码是E.-CF,因无说明书,不知这个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现在都无从下手,不知变频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望李老师给我一点指点

网友A:
DV-707变频器故障代码是E.-CF,可能是主板坏,通常难维修。

楼主:
谢谢李老师回复

网友J(2008-07-20):
李老师,你好!我有一台富士G9-18.5KW,输出三相不平衡,没有运行驱动下臂分别为7.7V   5.6V    4.8V,运行起来分别为2.5V  5.6V  4.9V,我换了PC923还是不行.

请指点,是驱动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K:
李老师你好:怎样用欧陆组态软件把VER5的版本参数下载到VER4的690+的变频器中,求你老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