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西门子编程软件

楼主(2006-06-13):
程序写好下载到PLC后,再重新上载到电脑,以前写的注解都丢失了,请都这是怎一回事?

网友A:
PLC没有存储注释,所以你的注释不能下载到PLC中

网友B:
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那么请问,即然注释不能下载到PLC中,我又该如何保存注释呀

网友C:
你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以下就好!

楼主:
是不是在上载或下载程序时,把系统块和数据块勾上就行了 ?

网友D:
注释只能保存在你的编程软件的项目中,从PLC上载的都是没有解释的源程序。

网友E:
是不是要另外保存啊?

网友F:
把梯形图改成指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