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是给国家节电还是给自己节电啊!

楼主(2006-06-13):
我们都知道变频器交—直—交的恒磁通调速的原理。
它有着节能、调速、软起动的好处。
节能:能让我们平时用的电表软速变慢吗?
调速、软起动对电机的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什么问题都是要相对的去看.

网友B:
一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功率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风机、泵类等负载,当他起动后,所需的功率就变小,所以在这类负载中变频就有广泛的应用。假如我们负载所需用的功率几乎不变,就可以给配备合适的电机,使电机的有功输出几乎满载。就不必有变频了。

网友C:
你说电机负载好还是没有负载好啊
电机在负载的过程中的电量变频器给它节约就是提高它的寿命

网友C(2006-09-02):
通常我们电机没有装变频时候起动时它功率用电损耗最大只有降低到40%,而装有变频系统的电机起动时它功率用电损耗最大降低到90%.所以变频器交—直—交的恒磁通调速的原理。
它有着节能、调速、软起动的好处。

网友D:
例如风机
不需要高风速
就可以把速度和功率降下来

网友C:
谢谢!!
请各位工程技术员踊跃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