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公交车显示屏的显示内容更换一般用的是什么无线通信方式??

楼主(2006-06-13):
(无正文)

楼主:
就是定期更换显示的广告内容,用什么无线通信方式更换要显示的信息,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目前12种流行无线接入方式:
1.GSM接入技术(蜂窝模拟移动技术9.6k)
2.CDMA接入技术 (码分多址分组数据传输技术153.6k)
3.GPRS接入技术(电路数据交换技术115.2k)
4.CDPD接入技术(蜂窝式数字分组数据19.2k ) 5.DBS(数字直播卫星接入技术
6.Bluetooth 接入技术(蓝牙技术4M )
7.HomeRF接入技术(家庭网络无线接入技术11M)
8.WCDMA接入技术(宽带码分多址分组数据技术2M)
9.3G通信技术(理论2M)
10.无线局域网技术(70M~100M)
11.无线光技术(2M~622M)
12.LMDS接入技术(固定无线宽带接入技术10M)
GPRS/CDMA无线传输终端,CDMA无线路由器。行业应用方案。
无线,让不能成为可能!
技术交流:
QQ: 66292360 MSN: w123wwei@hotmail.com
直拨电话:0592-5908798
无线数据通讯论坛:
http://www.sangrong.com/bbs

网友B:
如果更新显示频率比较高,就建议采用GPRS和CDMA的方式.
如果更新频率比较低,可以采用GSM短消息方式.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林湘建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