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PLC里的时间继电器复位?

楼主(2006-06-13):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用LG的PLC编程,用了几个时间继电器,怎样才能使他们复位?

楼主:
没有个高手吗?

网友A:
我告诉你一些,一般来说,时间继电器属于延时继电器。如果继电器导通。延时继电器开始计时。当达到你设定的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节点导通。常闭节点断开。
每家的时间继电器,符号不一样。
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学习。
我的邮箱:garen_0816@yahoo.com.cn

网友B:
LG的不知道,三另的可以用RET/RST指令 复位/只位

网友C:
将计时开始条件断开一下不就复位了吗?

楼主:
to: 拜托,原理我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当继电器动作后,按下停止按钮,他的触点不能复位,我就想知道怎么能让他以断电后就恢复原来状态。

楼主:
panga:  RET/RST指令如何与时间继电器配合使用?能不能传个梯形图给我看看?我的邮箱:xinghe777@163.com,谢谢!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我的回答你看行吗? FX2N系列PLC,T0-T245为通用定时器,断电自动复位;T246-T255为积算型定时器,需用RST清零复位。如:
其中T0自动复位,T250需用RST复位。

楼主:
谢谢!河北赵,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E:
河北赵说的对.积算型定时器一定要用RST复位.普通型的定时器只要把线圈断开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