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欢迎大家来讨论

楼主(2006-06-13):
我家的电视机偶尔效果不太好,但是我发现当效果不好的时候,把电源插头拔下来方向反一下就好多了,感觉很奇怪,难道插电视机电源的时候还要区分火线零线吗?还是电视机本身存在有缺陷?其他的电器产品会有类似的问题吗?欢迎大家讨论指教。

楼主:
是不是跟电容有关系,希望大家来探讨。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好象是电气产品的漏洞.

楼主:
好高深的问题啊!搞不懂.

网友A:
我从事多年,没见过这种情况,在此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B:
没见过,在此也向各位学习。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
大虾们呢?哪里去了。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硕士以上学历,十年以上工作经验是很难回答出来的.楼主你就不要为难各位电工师傅了。

楼主:
不见得吧,本科生就搞不定了?现在修电视的都是初中毕业的。

网友C:
是不是跟电视机的开机电源的变压器的直流磁化有关啊

网友C:
是不是和开机电源的变压器的直流磁化有关啊

网友D:
不知道你家的电视机偶尔效果不太好是指啥?
信号弱有明显噪波点吗?还是有噪声?
把电源插头拔下来方向反一下就好多了是什么概念?
图象质量还原最好还是有改善?
你家电视机是什么时间的产品?型号是什么?
这种现象是渐变(什么时间出现的)的还是突变的(某一时刻形成的)?
这些要素都要观察交代,否则大家只有猜测。
楼主你说呢?

网友E:
没有见过

楼主:
我家电视是长虹的,效果不好是指有时侯屏幕上面雪花很多,声音也有杂音,将插头方向一反,效果就清晰了好多,也不晓得为什么.

楼主:
大概要搞电子的人才能弄懂

网友F:
如果电视机内部电源线有一头对地漏电,这一头接零,当然影响就小,如果这一头接火线,那影响就大些。

网友G:
理论上这种情况不可能的!主要还是电视本身有问题,比如天线信号弱,不稳定,因为电源线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天线,接受高频头感应到了来自另外途径的电视信号。我敢说,你的电视肯定是热底版的。

楼主(2007-04-11):
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H:
电源纹波太大

网友I:
我也认为不太可能,电视机中,220V交流电是经过整流向控制部分供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