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P7中是否需要组态上位机

楼主(2006-06-13):
上位:WINCC   下位:PLC+ETM200   总线:PROFIBUS
请问:需要在STEP7中组态上位机吗,是不是只在WINCC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需要softnet组态。

网友B:
要组态的话,先装step7,后安装wincc,然后在wincc工程项目中选择step7集成。

但既便不如此也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