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发电》怎样解释。

楼主(2006-06-13):
我第一次用伺服电机,是安川的。伺服电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很热八十多度。厂家说是发电。请教大师傅们《发电》怎样解释。谢谢了。是几台伺服电机不同步引起吗?

网友A(2006-11-29):
发电不就是向外输出电能吗,不知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B:
是的,你的私服电机肯定进入发电状态了,就是向往发电,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冷却风机坏了,自己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C:
应该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