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高阻,如100M

楼主(2006-06-13):
要测量100M级别的电阻,应该注意哪几方面的影响因素,现在所做系统NI DMM4071,SWITCH2530、SWITCH2575组合测得高阻值偏小。。。一般电阻没有影响。急!

楼主:
没人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A:
测量高阻需要用电桥吧,自动化测量不太清楚,

或许带通讯端口的高级一些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可以

楼主:
to eric2000:你说的两种方法现在不能使用,因为我要集成在一个系统里,所有的测量功能由DMM4071来完成,理论现在也是能够测量的,但是不够准确,就是测得的电阻值偏小,是否受干扰的影响?因为有时我在空测实验时,能够测到4G欧姆的阻值.

网友A:
就我所知,电阻/电压/电流测量 最后都是转换成 电流测量,

主要是和测量设备的内阻有关,比如一般100块钱左右的万用表,他的内阻是2-10M欧姆,测量的电阻最大几个M,或者几十M,再大精度就不够了,
我以前测试过一些溶液的电导率,在200M欧姆以上,

而作为通用的测试仪器,比如万用表或者你的数据采集卡,为了要和大多数应用匹配,内阻是不会做到100M欧姆以上的。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块高档一点的兆欧表,

网友A:
鄙视自己一下,接地电阻测试仪应该不可以,是兆欧表

楼主:
Ni DMM4071的测量范围可以达到5G欧姆,通过测试也没有任何问题,它是符合要求的.但我是通过通道切换模块来测量的,就是将DMM的测量端连接到了切换模块上的,我问了NI的技术支持,理论上空接时的电阻非常大,但是也没有具体的数字.4G欧姆的电阻并联到100M级的电阻上产生的误差在2-3%之间,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我认为问题可能还不在这里,因为为了接线(我需要通过切换模块要测130路电阻),又自己做了一块接线PCB板,上面做了接线端子,在这过程中,PCB班的绝缘度包括我自己使用的一些导线的绝缘度是否会产生这样一个4G左右的电阻,从而影响我的测量,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测量PCB和导线的绝缘电阻呢?

楼主:
有没有专门讲测量电阻的书籍?哪为知道的能否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