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OVD &QB0, VD112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6-13):
大家都知道 MOVD   QB0, VD112 是将QB0的值传送到VD112里去,可是多加了一个&是什么意思。。。“MOVD   &QB0, VD112 ”

网友A:
这是一个地址传送指令,表示将QB0的地址传送到VD112中.&QB0表示QB0的地址.

楼主:
能具体讲一下吗。地址是不是QB0的当前状态。

网友B:
是指针。

*vd112才是qb0的当前状态。

楼主:
指针。
是什么意思,小弟笨。

网友A:
在这个指令中,VD112是指针,而&QB0是指QB0的地址,这个指令的意思是将间接寻址的存储器QB0的地址送到指针VD112中

网友A:
建立间接寻址的指针

    使用间接寻址之前,应创建一个指向该位置的指针.指针为双字值,用来存放另一个存储器的地址,只能用V,L或累加起作指针.建立指针时必须使用双字传送指令(MOVD)将需要间接寻址的存储器地址送到指针中,例如"MOVD &VB200,AC1"。指针也可以为子程序传递参数。&VB200表示VB200的地址,而不是VB200中的值.

用指针存取数据

    用指针存取数据时,操作数前加"*"号,表示该操作数为一个指针.*AC1表示AC1是一个指针,*AC1是AC1所指的地址中的数据.
例"MOVB *AC1,AC0"。AC0中的值即为VB200中的值。

网友C(2009-10-01):
S7-200PLC基础教程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书上第29页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