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OVD &QB0, VD112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6-13):
大家都知道 MOVD   QB0, VD112 是将QB0的值传送到VD112里去,可是多加了一个&是什么意思。。。“MOVD   &QB0, VD112 ”

网友A:
创建QB0的间接寻址指针,意思是将QB0内容所在的地址送到VD112里.他与*配合使用.....

网友B:
同意上述说法

网友C:
指令的输入操作数开始处使用&符号.表示某一存储器位置的地址,而不是存储器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