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profibus与s7300通讯

楼主(2006-06-13):
求助各位同仁:现在工程师站用的是CP5611卡,与CP342-5通讯处理器通过编程电缆连接,现在报错无法建立连接,连接伙伴无响应。无法建立到工作站点SIMIC300(1)模块CPU314(RO/S2)的连接,初次使用请大家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CP5611的功能是什么?
先使用STEP7通过MPI接口对314进行硬件组态;

网友B:
先把pg/pc中通讯方式改为mpi或auto,对314和342-5的参数进行设置,然后再切换到dp模式进行通讯。

楼主:
如火非常感谢我这样试了连不上

楼主:
loden:cp5611通过PROFIBUS电缆与CP342-5通讯卡连接

楼主:
各位朋友好,我现在PC通过编程电缆PC ADAPTER与PLC通讯程序能传下去,但不能运行,总在停止状态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