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压电容补偿柜中电容的保护

楼主(2006-06-13):
 [求助]低压电容补偿柜中电容的保护

低压电容补偿柜中,自愈式低压电容补偿器用接触器控制,每个电容器的主回路用熔断器(63A)作保护,我想,能不能把63A熔断器换成断路器呢?DZ47-63的塑壳断路器选D63的,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A:
说说你的电容器容量.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网友:
你的电容柜中用保险没用,用DZ47-63,C63就可以,要看你的电容器的电流要小于63A,再接触器下必须安装热继电器。安装低压电容补偿柜切记一点,查看电网上端的斜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