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直接启动的条件是多么

楼主(2006-06-13):
电机在什么情况能直接启动呢?书上说能满足下式就能直接启动:
Ki=I1st/I1n<=1/4(3+电源总容量/起动电机容量)。
那么在电机空载时,究竟变压器的容量为电机容量多少倍才能直接启动呢?

网友A:
其实这个要根据电机实际的使用场合决定!书上说的这个公式只是在不明情况的时候进行计算的根据,大部分情况下要根据实际场合进行调整,问题在于启动时造成的启动电流冲击和电压降落,是否影响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如果是笼式异步电机,建议不要使用那个公式,按电源情况可允许直接启动的功率来考虑!

网友B:
理论是实践的产物,服务于实践,但随着时间推移,没有绝对正确的观点.

网友C:
电源容量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还要考虑启动器电流等级,对机械的冲击等因素

网友D:
如果不考虑启动器电流等级,对机械的冲击等因素,那么一般小于供电变压器容量20%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
最近我用一台250KVA的变压器直接启动一台75KW的电机没问题(电机是空载),而且压降也很小。我估计在空载的情况下,用250KVA变压器直接启动90KW也没问题。
但是我用250KVA变压器空载直接启动132KW电机时,就不行,电压降得很多。

网友E(2008-05-10):
我公司有一1250KVA变压器,平时运行电流1300A左右,所带设备有一245KW球磨机电机,采用频敏变阻器降压启动,打算改为直接启动,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F:
呵呵,你的工况允许你先开球磨机电机吗?或到球磨机电机开车时1250KVA变压器容量还剩多少?

网友G:
赞同1楼的观点.VVVV

网友H:
支持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I:
6楼只要线路允许,应该可以吧

网友J:
变压器容量够就行.

网友K:
变压器容量只要够大,理论上多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L:
看你的电网了。。。。。

网友M:
我也认为不能只根据书上的公式来,有的时候还要受客观与一些自然条件的限制,我觉得最好要比书上计算的值要大一点为好.

网友N:
是的,在现实中根本不能按照什么工式来的,看你的负荷和电网来的,我们的110KW的电机还不是一样的直接起动

网友O:
变压器容量只要够大  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P:
根据现场变电所的供电量,基本上车间13KW以下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Q(2009-09-06):
请问380V的电机220V如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