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整流变压器

楼主(2006-06-13):
变压器的原边电压是400伏,副边需要150伏400安或500安,那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和一次电流应该是多少,变压器是三相的.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也没人回复,我急用啊,谢谢大家.

网友A:
S=U1*I1=U2*I2
视在功率=电压*电流=150伏*500安=75000=75千伏安
视在功率=电压*电流
电流=视在功率/电压=75000/400=160安
请教您
这台变压器是做何用的?
不是自偶启动
也不是电焊机?
要是电焊机就不是这样计算了

网友B:
哈哈
买个旧的200KVA变压器,减减次级绕组匝数,完事!

楼主:
输出带的设备叫电渗析.
勃龙工控,你说清楚点,
谢谢二位!

网友B:
TO :状元
原来的回复有点错误,不好意思,给你个建议,你这样办。
1。电工学徒 的分析还是正确的,以此为依据。
2。买个旧变压器,S7、S9都可以,越是老型号的越好,有劲!
3。变压器的原初级在外,一般是接10KV的,拆下3个初级包不用了,但记好匝数。
4。拆下一个原次级包,测匝数,然后恢复原状。
5。这3个次级包作为新变压器的初级,下一步用来接400V。
6。在外边重新绕3个包,作为新变压器次级,输出150V。

网友B:
继续:
7。新变压器次级的计算:400V/原变压器次级=150V/新变压器次级
8。新变压器次级得数乘以1。05就可以了。
9。线径你查表500A要多大平方的扁铜纱包线就可以了。
完事
注意:1。这个方法耗电量较大,主要是新变压器初级也就是原变压器次级较粗,长时间工作不是很合适。我原来说的200KVA,最好选100KVA的旧变压器,这样自身耗电量就小。
2。没有用到愿变压器初级匝数吧?这是用来检验变压器电压损失的,这里不用了,让你乘以1。05就可以了。
大胆细心试试吧,没问题的。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勃龙工控,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忙,交个朋友,QQ365369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