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触器线圈有人绕过吗?

楼主(2006-06-13):
公司有几个接触器线圈烧了,想用自己做一个,可是不知道应该绕多少圈,线圈电压是220V的,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A:
新的线圈上面有线径和匝数,去商店看一下!

网友B:
一般接触器线圈上有数据,可以拆一个没烧坏的接触器线圈,看看它上的数据.匝数,线径,电压.绕制时排好线,不然有可能放不进去.

网友C:
痴心梦人兄弟,你的时间还真不少啊

网友D:
把烧坏的线圈拆了,量好它的线径、记住它的圈数,再按相同的线径圈数重新绕制。

网友E:
这样做划算吗?

网友F:
无聊的时候绕几个.

网友G:
你实在没有事做可以做几个

楼主:
也是一时兴起,因为有几个台安的接触器不知道怎么回事,用了没几天就老是烧线圈,看到好好的东西放在那里有点可惜,所以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就是在接触器上好象没有这样的数据啊,等明天再去看看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H:
是不是控制电压不对哦,接触器线圈数据可以在电工手册上找到,大不分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