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变频器频率上不去问题?

楼主(2006-06-13):
变频器为11KW恒压供水,电机为5.5KW,井深10米。现在的情况是开工频没问题,电机为12.6A。供水正常,一开变频器上到14HZ电流就上到了30A以上,变频器就限流了频率上不去。。????好奇怪啊找了半天找不出原因啊
1、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电流平衡。2、工频时电机电流电压完全正常。

网友A:
工频正常时电流是多少安,频率又时多少?

楼主:
工频正常是12.6A。50HZ

网友B:
加速时间是多少?

网友C:
估计是变频器有问题,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输出电压,电流都平衡!
后来没办法了,我用变频器面板控制,设频率为40HZ,加速时间为0.2秒,频率还在停在16HZ。电流有40了,还是限流了,

楼主:
李工,救命

网友D:
控制方式有问题^  先用V/F,再用平方转矩 试试

楼主:
楼上的:这个我还没有试过。
我现在出去了。准备换一台变频器试试!好多朋友怀疑是水泵堵转了!

网友D:
变频器是新的么? 哪个品牌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楼主:
变频器是新的,是森兰SB12S11KW的。电机为5.5

网友D:
变频没问题 ,你改下控制方式 吧

网友E:
是否设定初始频率为14HZ了!!!

网友F:
变频器有问题可能性不大
建 议好好调调

网友G:
你是不是在设了转矩驱动啊!你打开监测看TRQ值是否受限制了.

楼主:
唉。真的没救了。换了一台新变频器也是一样的,
把水泵直接接到U、V、W唉。可能是水泵堵转了吧。客户提泵,他整死不相信。没办法了!!

网友H:
你浏览我的网站,通过“在线洽谈”我来帮你瞧瞧.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I:
会不会是加速时间太长了,或者他们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I:
你检查一下他们的电机是不是修过,量一下他们的三相阻抗是不是平衡

网友J:
看看操作手册看看有关参数或调线是否正确。

网友K:
你仔细看看操作手册和参数!我看是哪里的设置不对了

网友L:
看一下频率跳跃窗口

网友M:
大概是电机有问题,工频起动电流很大,5-6倍的电机电流能够冲击过去,变频器不行的,如果需变频器可联系我010-85806911/12

网友N:
肯定电机有问题。

网友O:
不是电机有问题,而是泵体或其与电机的机械连接部分有问题,拿出泵来检查吧!

网友P:
应该是V/F曲线问题吧,我见过这种问题,东元的变频器带一个高频电机120Hz的,刚开始也是只能上到十几Hz,改了V/F就可以上到130Hz了

网友Q:
加速时间为0.2秒?太小了吧

网友R:
是电机赌转。
有两个办法:1,先用工频转一段时间再用变频。
2,把变频器有起动频率提高。

网友S:
可能是负载的问题,检查一下水泵和供水管道,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太短了吧,0.2s就没有必要用变频器了
试着把加减速时间增大到2s看看

网友T:
可能原因:1、加速时间太短。
          2、转距特性设定有问题。
          3、反馈调节设定有问题。
          4、电流限定设定有问题。
          5、泵的转距有问题,水泵一般是轻载启动。

网友U:
设置跳跃频率,避开这个范围

网友V:
前几天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一台行车的变频器损坏,更换一台运行了3小时,出现过流保护,监测电流8A,用钳型表测一相电流3A(三相1.5KW电动机),刚开始怀凝变频器损坏,更换变频器故障依旧,最后查出电动机阻抗不平衡(电动机匝间短路).仅供参考.

网友W:
水泵有问题

网友X:
可是不是说工频就没有问题吗?
为什么会是电机有问题呢?

楼主:
谢谢回贴者,
唉。给客户说求半天没有用,人家只管出不出水!工频能出水,变频不上水,死活也说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Y:
饭不好吃啊,

网友Z:
转矩太大.

网友AA:
估计是水泵的问题,有可能是水泵里进杂物了,我遇到过这类故障

网友AB:
可能电机堵转了吧,
用摇表测测电机,是不是绝缘性下降了!

网友AC:
加速时间0.2秒设置的太短了,延长些,用出厂值10秒试试,]
还有,将14Hz跳过

网友AD:
调整最高操作频率试试看!!

网友AE:
我有过这种情况~~!可能设置了禁止反转,请参考说明书~~!!

网友AE:
请朋友们说明书多看看~~~!!~~~~~~~~~~~~~~~~~~~~~~~~~~~~~~~~~~~~~~~~~~~~~~~~~~~~~~~~~~~~~~~~~~~~~~~~~~~~~~~~~~~~~~~~~~~~~~~~~~~~~~~~~~~~~~~~~~~~~~~~~~~~~~~~~~~~~~~~~~~~~~~~~~~~~~~~~~~~~~~~~~~~~~~~~~~~~~~~~~~~~~~~~~~~~~~~~~!!!!!!!!!!!!!!!!!!!!!!!!!!!!!!!!!!!!!!!!!!!!!!!!!!!!!!!!!!!!!!!!!!!!!!

网友AF:
此问题遇到过.后来将启动频率调高就好了,比如将启动频率调至15HZ甚至更高,变频一运行不从零频开始而是从启动频率开始,一般变频都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AG:
曾经遇到过一个 看看能否帮你  你看看电机的铭牌和你在变频器里设置的是否一样  按铭牌上设置看看
另外 是不是每次都是在同样的频率段上不去 试着做做跳频

网友AH:
老兄啊,好了没有嘛,这么多人关心你还是给个结果嘛,如还不行,先找个其它电机试试,看行不行,先搞清是变频器还是电机和负载

网友AI:
    你在水泵的进水端加一单向阀,就能搞定了。

网友AI:
    你看这泵装有单向阀没有啊?如果没有,可在进水端或者出水端加一个就能搞定了。因为水泵是在高负荷下启动的原因。

网友AJ:
 老兄啊,好了没有嘛,这么多人关心你还是给个结果嘛

网友AK:
跟据你所说的情况,如果不是操作不当.那么就是变频器的货尔坏了.你空载时试一下,有没有输出电流

网友AL:
相序接对了吗?不要笑,我碰到过几起了.

网友AM:
弄好了吗,说一下啊,这么多人关心你!
估计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要不就是出水管上没有安装止回阀,回水造成泵的负载变大.变频器拖不动,所以过电流

网友AM:
弄好了说下,都在关心你!!

网友D(2006-07-13):
输出电缆线多长? 把载频调低点!  效果有明显变化,大家就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不好意思!谢谢大家了,KF不愿意用变频了,基本确认是水泵问题!!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AN:
变频器修理、节能改造。
刘志学 13820028063

网友AO: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与V/F曲线有关系吧,试试吧.查出问题了给大伙儿讲讲,长长见识.谢谢

网友AP(2007-09-09):
应当变频器有问题.不是说工频没事吗?看看变频器的设置吧

网友AQ:
获取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

网友AR:
潜水电泵用变频控制时必须注意:1、选用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必须功率大一档;2、电流设置比额定电流大15%(28KW额定电流设定为68A);3、选v/f 控制,启动频率0.8hz ,低速转矩提升10%,中间速度25赫兹转矩降5%;4、加速时间30秒,减速时间30秒。上面朋友讨论的问题是由于潜水泵在停机时串动复位后间隙太小和中间夹砂引起的,只要启动了就一切正常。低速时变频器给电机转矩不够,电机滑差越大,频率提升了,但电机还未转起来,恶性循环使电机电流很快增大,达到变频器的自动电流限制状态,变频器频率不再上升,直到保护跳闸。

网友AS:
主要还是没设置对路.和变频器关系不大!

网友AT:
10米井深?那已经到泵的极限了,可以想象泵电动机一定会过载,可能变频器载到达输出功率最大值后会保护性的处于某个事先设定的默认输出频率点处(可能就是14HZ).记住:普通水泵能够输出的扬程绝对不会超过1个大气压(即10米水柱的压力),这时需要分级抽水,否则泵必然过载.

网友AU(2012-05-08):
我有过你一样的问题。是逆止阀坏了,往回倒水,频率14电流23a。额定电流32a。老兄你检查一下。可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