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06-06-13):
请问有谁可以告诉我三菱电机HC-SFS201的ENCODER是否与其它型号的ENCODER可以共用。如HC-SF152等

网友A:
同系列的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B:
encoder只是个高速计数器.按道理来讲只要是有高速计数功能的模块都能用..无论什么品牌,原理上一致.当然要搞清楚高低电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