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O编程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楼主(2006-06-13):
把西门子LOGO程序中的某一个功能块设定一个有效期,到期限后此功能块失效。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发表评论。

网友A(2006-08-22):
这个可以实现的啊,在功能块前面加上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再加个软键,以便重新开启

网友C(2006-11-27):
这是可以的,只是时间到可以进去从新设定时间就是,也可以用次数来控制的,到时不能用在修改,那是有显示器的.没有显示器就得用模块复制.模块也有两种,一是可复制的,也有一种是不可以复制的.

网友D:
我是做自控的.现有两台电脑烘干机,电脑损坏,想用LOGO改,但我对LOGO还不了解,渴望得到朋友的帮助.0817-6631805

网友E:
楼上的,你说的电脑是什么?如果想用logo!代替电脑好像比较夸张吧,logo!可是太简单太简单,很多功能无法实现的。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如果LOGO能代替你那电脑我想我还没有听说过!或者你的那根本就不需要电脑控制的却用的是电脑。或者说你那电脑在控制中只启着开关作用,那么有可能用LOGO来代替。或者用电脑代替的是人机加+PLC那是可能的。

网友G(2007-07-15):
是呀,下次发帖的说清楚点,不然没法获取帮助呀

网友H:
两台电脑烘干机是不是控制简单的.

网友I:
hehe 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