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模块的性能及应用

楼主(2006-06-14):
摘要: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模块是当今电子测量领域中应用最多的传感器件之一,可广泛用于电力、电子、交流变频调速、逆变装置、电子测量和开关电源等诸多领域,可完全替代传统的互感器和分流器,并具有精度高、线性好、频带宽、响应快、过载能力强和不损失测量电路能量等优点。本文介绍了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的性能、特点、工作原理、连接方法、命名规则和应用注意事项,并给出了几种典型的应用举例。
关键词:霍尔传感器    变送器        测量    变换

一、引言
近年来,新一代功率半导体器件大量进入电力电子、交流变频调速、逆变装置及开关电源等领域。原有的电流、电压检测元件已不适应中高频、高di/dt电流波形的传递和检测 。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模块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测量控制电流、电压的新一代工业用电量传感器,是一种新型的高性能电气检测元件。
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由于具有精度高、线性好、频带宽、响应快、过载能力强和不损失被测电路能量等诸多优点,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变频调速装置、逆变装置、UPS电源 、逆变焊机、变电站、电解电镀、数控机床、微机监测系统、电网监控系统和需要隔离检测大电流、电压的各个领域中。在电力电子产品中,对大电流、电压进行精确的检测和控制也是产品安全可靠运行的根本保证。
二、霍尔传感器/变送器的性能特点
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模块具有优越的电性能,是一种先进的、能隔离主电路回路和电子控制电路的电检测元件。它综合了互感器和分流器的所有优点,同时又克服了互感器和分流器的不足(互感器只适用于50Hz工频测量;分流器无法进行隔离测量 )。利用同一只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模块检测元件既可以检测交流也可以检测直流,甚至可以检测瞬态峰值,因而是替代互感器和分流器的新一代产品。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具有如下特点:
    可测量任意波形的电压和电流。霍尔电压、电流传感器/变送器模块可以测量任意波形的电流和电压参量,如直流、交流和脉冲波形等 。也可以对瞬态峰值参数进行测量,其副边电路可以忠实地反映原边电流的波形。这一点普通互感器无法与其相比,因为普通的互感器一般只适用于50Hz的正弦波;
    精度高。一般的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模块在工作区域内的精度优于1%,该精度适合于任何波形的测量 ,而普通互感器精度一般为3%~5%,且只适合于50Hz的正弦波形;
    线性度优于0.1%;
    动态性能好。一般霍尔传感器/变送器模块的动态响应时间小于1μs,跟踪速度di/dt高于50A/μs;
    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模块以其优异的动态性能为提高现代控制系统的性能提供了关键的基础(无感元件)。一般普通互感器的动态响应时间为10~20μs,这显然已不适应工业控制系统发展的需要(感性元件);
    工作频带宽。可在0~100kHz频率范围内很好地工作;
    过载能力强,测量范围大(0~±6000A);
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大于5×104小时;
    尺寸小,重量轻,易于安装且不会给系统带来任何损失。
三、霍尔传感器/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是根据霍尔原理制成的。它有两种工作方式,即磁平衡式和直测式。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一般由原边电路、聚磁环、霍尔器件、次级线圈和放大电路等组成。图1所示为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3.1 直测式电流传感器(开环式CHFT系列)
众所周知,当电流通过一根长导线时,在导线周围将产生磁场,这一磁场的大小与流过导线的电流成正比,它可以通过磁芯聚集感应到霍尔器件上并使其有一信号输出。这一信号经功率放大器放大后直接输出,一般的额定输出标定为4V。
3.2 磁平衡式电流传感器(闭环式CHB系列)
磁平衡式电流传感器也称补偿式传感器,即主回路被测电流Ip在聚磁环处所产生的磁场通过一个次级线圈电流所产生的磁场进行补偿,从而使霍尔器件处于检测零磁通的工作状态。
磁平衡式电流传感器的具体工作过程为:当主回路有一电流通过时,在导线上产生的磁场被聚磁环聚集并感应到霍尔器件上,所产生的信号输出用于驱动相应的功率管并使其导通,从而获得一个补偿电流Is。这一电流再通过多匝绕组产生磁场,该磁场与被测电流产生的磁场正好相反,因而补偿了原来的磁场,使霍尔器件的输出逐渐减小。当IP与匝数相乘所产生的磁场与IS和匝数相乘所产生的磁场相等时,IS不再增加,这时的霍尔器件起指示零磁通的作用,此时可以通过IS来测试IP。当IP变化时,平衡受到破坏,霍尔器件有信号输出,即重复上述过程,最后重新达到平衡。被测电流的任何变化都会破坏这一平衡。一旦磁场失去平衡,霍尔器件就有信号输出。经放大后,立即就有相应的电流流过次级绕组以对失衡的磁场进行补偿。从磁场失衡到再次平衡,所需的时间不到1μs,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3.3 霍尔电压传感器(CHV系列)
霍尔电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电流传感器相似,也是以磁平衡方式工作的。3.4 交流/直流变换器(CHZ系列)
交流/直流变换器与电流或电压传感器相配合使用所组成的模块可以把0~1V的交、直流信号转换为4~20mA(或0~20mA)、0~5V的标准直流信号。
该变送器也可以与压力、温度、流量等传感器配合使用,并将它们的输出转换为标准直流信号以形成不同的变送模式供各种系统使用。
四、霍尔传感器/变送器的连接方式
电流、电压传感器只需外接正负直流电源,被测电流母线一般从传感器中穿过或接于原边端子,然后在副边端再作一些简单的连接即可完成主电路与控制电路的隔离检测,电路设计非常简单。
若与变送器配合使用,经A/D转换后,可方便地与计算机或各种仪表的接口连接,并可以进行长距离传输。
4.1 磁平衡(补偿)式接线法
磁平衡(补偿)式电流、电压传感器/变换器有以下3个系列:CHB-×××P、CHB-S和LA-××P,其输出信号均为电流 。若需要电压输出方式,可在M端与电源地之间根据所需电压大小外接取样电阻(产品手册中有推荐值,一般为几十到几百欧姆),其典型接线方法如图2所示。
传感器的3个接线端子分别为:正电源输入接“+”端,负电源输入接“-”端,“M”端为信号输出端。
4.2 直测式接线法
直测式电流传感器有CHFT-×××A、CHFT-×××AS、CHFT-×××AT等3个系列。它们的输出信号为电压方式,在额定工作条件下,其标准输出信号为±4V,用户可根据需要选取。传感器上有零点和增益电位器,用户一般不需再作调整。若用户有特殊要求,可向厂方订做。直测式电流传感器的接线方法因产品系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图3为直测式电流传感器的接线图。
4.3 电压传感器的接线法
电压传感器(如CHV-25P、CHV-100等)一般有5个接线端子,其中“+HT”、“-HT”为原边端子,分别接被测电压输入端的正极和负极。另外3个端子为负边端子,“+”端接+15V电源,“-”端接-15V电源,“M”端为信号输出端。
电压传感器的接线方法如图4所示。
根据所测电压大小的不同,用户可根据需要在被测电压一端串接一个电阻R后再接到传感器的原边,串接电阻R的大小由以下公式决定:
R=VP/IIN-RIN
式中R为串联电阻,VP为被测电压,IIN为额定输入电流,RIN为传感器的原边内阻。
串接电阻功率大小由W=Vp•IIN确定。
电压传感器的输出端的应用接线方法与磁平衡式电流传感器相同,可参考图4接线法。
4.4 变换器(变送器)接线法
变换器有CHZ4-20mA、CHZ0-20mA、CHZ0-10V三个系列,它们与传感器配合使用可形成不同的变送形式。
电流传感器与变换器相接可组成电流变换器;电压传感器与变换器相接可组成电压变换器。变换器也可以单独使用。如果将其它传感器(如压力、温度等)的输出信号接于变换器,则可将普通的传感器输出信号变换成0~20mA或4~20mA的标准信号,以便于长距离传输或与计算机接口,其接线方法如图5所示。
五、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的应用
5.1 电压型逆变器保护电路
在电压型逆变器中,如果换相失败,则很容易使一相中上下两个桥臂中的半导体器件因过电流而损坏,如上下桥臂采用功率模块时,要求短路电流保护电路能在短路检出后10μ

网友A:
怎么没有兄弟支持我呀!!!

网友B(2010-08-10):
楼主  我支持你

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就是这里面的电路图怎么没有啊?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带电路图的,我做一个东西,想深入了解CHV-25P的接线和功能以及它的应用接线图,楼主要是有这方面的资料都给我提供一下。

我非常的感谢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