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AM-6022的问题

楼主(2006-06-14):
    我最近在使用ADAM6022中遇到些问题.(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模块)
  我使用的软件是ADAM-5000TCP/6000 utility ver 2.36.02 我按照说明把他连到工控机上,在软件中已经可以看到他的IP,但是没有下一层目录,点击后显示module maybe in download mode please download the new firmware first
按照要求找到了那个文件下载,但是下载失败,重试也不行.然后将他跳线致rom mode又试了几遍,还是不行.请问怎样解决啊?

网友A:
直接打電話到研華去問啊, 他們有免付費服務電話的, 最近好像也有在線服務, 象MSN一樣, 不過如果照您的狀況看來, 你可以先找找事不是模塊裡有可以撥的開關, 有可能因為撥在"下載模式", 所以不能用, 最後一招就是送修了. 要不然換一條網線或是HUB再試一次.

楼主: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