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报警,FOO21 不能复位

楼主(2006-06-14):
不知那位大师有过处理ABB报F0021故障,,不能复位,,应怎么处理,,谢谢,
可电话联系,谢谢 .013881739731

网友A:
哪个系列

楼主:
就没有一位了解这样的问题吗,,ACS550

网友B:
电流测量超过范围
最好是找ABB服务中心详细检测一下
不要找江湖医生

网友C:
硬件故障了,找人做保修吧。

楼主:
都是做维修的,就没有一个人肯指导一下吗,,,?????

楼主:
还是没有吗

楼主:
还没有人回答呢,各位

网友D(2009-03-21):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是上电报警还是运行报警,你模块测量了吗,静态电压测量了吗??看你说的问题,谁能说清楚呢!!

网友E(2009-06-15):
呵呵,楼主下次把问题说清楚点吧

网友F(2011-09-01):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现在我也遇到一台,上电报接地复位后就报F0021而且不能复位

网友G:
为什么如此低质的ABB还有人在如此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