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势和制冷的过程控制的控制仪表哪里找?

楼主(2006-06-14):
   现有一个加势和制冷的过程控制:描述如下:
1、仪表上电(环境温度为室温23度),启动制冷,直到温度达到零下5度(此温度可设)停止制冷,此时延时5分钟(延时时间可设定,制冷过程中的制冷时间不需设定,继电器控制输出即可),所谓延时就是指在设定的时间时,不进行制冷和加热;
2、延时时间达到后,仪表启动加热(纯阻性的电炉丝,这个加热时间不需要设定,因为加热设备功率不同,加热时间也就不同,继电器控制输出即可),当加热温度达到10度时(此温度可设),停止加热,和制冷过程中一样,延时5分钟(此延时可设),即不制冷也不加热。
3、延时完成后,又开始制冷,制冷负5度,延时5分钟,又开始加热。。。。
4、整个过程就在不断的重复制冷---延时---加热---延时---制冷。。。
5、仪表除具有设定制冷、延时、加热等设定外,还具有设定“制冷---延时---加热---延时---制冷”这个过程的重复的次数;具有通讯功能,可以通过上位机显示过程数据记录;同时还可以通过上位机设置仪表内部参数。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通过软件(电脑)可以实现上述的功能要求: 软件可以设置密码、操作员授权、可以以报表、曲线的形式显示测温数据,可以设置过程重复的次数、过程执行过程中加热与制冷的累计时间、可以再次开机后继续执行上次未完的操作或重新设置参数数。 请感兴趣的朋友与我联系。wx1999yong@sohu.com  如有上述产品请发相关资料到E-mail:wx1999yong@sohu.com   王先生

网友A:
用普通的仪表加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如果你想进一了解可以和我联系,也可以进入我公司的网站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