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可以接在FX1N上使用吗

楼主(2006-06-14):
FX2N-2DA模块可以接在FX1N 40MR上使用吗,谁用过吗

楼主:
FX2N-2DA模块可以接在FX1N 40MR上使用吗,谁用过吗,
fx1N使用手册上没提到可以用FX2N-2DA模块,到底能不能用呀,急!!!!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我把FX2N-2DA的一段说明文字附上.
FX2N-2DA can connected to the FX0N,FX1N,FX2N,and FX2NC series Programmable Controllers.

网友B:
手册说不可以,但试验结果是可以的

网友C:
完全可以没问题

这样搭配我都卖过上千套了

网友D:
两个字:可以!

网友E:
完全可以使用,有问题给我留言

网友F:
可以用啊
我们都卖了N多了

网友G:
可以用;
但一台上面不能用超过4个;

网友H:
手册上说不可以,但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的.

网友I(2007-03-25):
模块是可以使用的,我们公司的设备上已经用了好多了

网友J:
是可以用的,但写写法与FX-2N的有区别的.

网友K:
可以用的.最多可以连接4台。

网友K:
不能用于FX1N(但可以用于FX2N)有以下:
1,FX2N-48ER-D
2,FX2N-48ET-D
3,FX2N-232IF
其他都可以,功能扩展板除外。

网友L:
   完全可以

网友J:
可以啊,只是程序上与FX2N 的写法有点区别的,特别要看清楚,不然不执行DA 转换的,供你参考!不对,请指正,TKS!!

网友M(2009-12-11):
上面回答都没有回答完整,通讯可以,但不稳定,因为1N系列的PLC它是不支模似量控制的,一些客户强制通讯,会通上;但通讯后性能不是很稳定的。若要通讯里面的程序与连接到2N系列的PLC程序一样;我个人建议若要用到摸似量,请用0N或2N的PLC。

网友N(2010-04-01):
感觉还是wskwskidd专业点,呵呵

网友O(2011-06-30):
FX2N-2DA与FXIN系列的PLC连接在编程上与FX2N系列的PLC有什么不同

网友P(2014-10-13):
完全可以使用,我做过这种FX1N和FX2N-2DA配合使用的设备,但是程序编写的和FX2N的不一样的。

网友Q:
应该可以的,.....................................可以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