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熔断器能否用微断代替?

楼主(2006-06-14):
有台设备中,一个器件在试用阶段,导致经常烧熔断器,能否用微断来代替熔断器?

网友A:
多数的场合可以!
但是对于半导体器件的保护,有时候不行。关键是微断的响应时间比快速熔断器长!!

网友B:
对,微断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反映的速度慢了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