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5000G11报过电流

楼主(2006-06-14):
富士5000G11 6.8KVA 工作2-3小时后报过电流关机,停机后过段时间又能重新工作,咋回事啊,请指教!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型号应为FRN3.7G11S-4CX,如果用了很长时间,首先看看散热风扇转的情况。估计你的IPM模块(PS12047)劣化了

楼主:
如果是模块劣化,只能更换模块了吗?这个模块很贵啊。

网友B:
模块很贵,但是先确认霍尔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最好也查查电流检测!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A:
此变频器无霍尔!
新模块我有013701089630

网友D:
有 制动电阻么 ? 看是不是制动电阻出问题了

楼主:
电流检测是那个集成块啊?

网友E:
我有一台富士5000G11 面板显示日文 怎么才能显示中文 有其说明书吗 那里可下载 急用 谢谢!

楼主:
把邮箱给我,我可以给你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