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人机界面

楼主(2006-06-14):
简单介绍一下大体要求:
1、下位机:专用单片机,通讯方式:Modbus RTU,两线制RS485;
2、触摸屏作为上位,与此单片机通讯对该单片机进行读、写操作;
3、通过触摸屏,可将采集自单片机的数据上传至其他上位监测系统,要求通讯方式:Modbus RTU,两线制RS485/RS232;
请推荐一种或几种满足上述要求的人机界面。
谢谢!

网友A:
北京威控科技 小型可编程人机界面  HMI-5702  支持M-BUS协议,能够满足你上面的需求
详细设备 参数可以上我公司网站查看
www.vcontrol.com.cn

联系人:  北京威控科技 禹菲
       电话:010-82356272   82355900  -865

网友B:
北京昆仑通态NTOUCH可以完全支持,以MCGS组态软件+嵌入式硬件,给你一HMI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www.mcgs.com.cn 010-62979682-233

网友C:
搂主好,我们的这一款人机界面可以解决。组态软件只类“C”语言编辑器,自带websever功能,opc功能等等。欢迎索取资料,以及免费的组态软件。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b]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D:
用日本HAKKO的
功能强大,业界公认,
有问题联系我们
邮箱facon@163.com

网友E:
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最近刚好在处理这样一个案子,要求和楼主差不多。就是两个串口同时通讯,一个主,一个从。如果方便可以把您控制器的协议发给我看看。我的邮箱linh8278@163.com,或是
MSN  luren118@hotmail.com

网友F:
请大家了解一下我公司的触摸屏产品
www.solcnworld.com

网友G:
应该是通过PLC改写触摸屏内部的寄存器值

网友H:
呵呵,为人民币服务。proface的可以用一下,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纺织机械,空调上都用过。

网友I(2006-07-18):
北京迪文科技的液晶终端,详情可以上网看看,保证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请一定看一下,有任何疑问请来电010-62102630/62105007-603(果松维)
www.dwin.com.cn
yifei@dwin.com.cn

网友J:
德国西门子的触摸屏挺好用和

网友K:
POP-HMI文本不但支持一般的MODBUS RTU读写功能,而且支持MODBUS的3X、4X字寄存器的“位”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