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关于PLC 5的触摸屏改造

楼主(2006-06-14):
小弟现碰到一个问题,特来向各位请教:
控制器为PLC 5,采用DH+总线,连接1个现场机器人和一台平板电脑(平板电脑的上位机程序是用AB Screen Builder做的)现想把平板电脑用AB的PanelView代替。
请问:
1、有谁用过AB Screen Builder的,它如何采集PLC 5上的变量的,如何对应的;
2、PanelView可以和PLC 5匹配吗;
3、有谁做过类似项目的可以联系我,QQ:14683946 ,邮箱:jacksunlan@126.com
欢迎大家发表高见,谢谢了!!!

网友A:
我用过PLC5和PanelView900的,可是用的是RIO的通讯,

楼主:
罗克韦尔,你好:
PanelView900上能不能直接采集PLC5的点的,配置复杂不?
你有没有用过AB Screen Builder的,或者知道谁有用过这个啊?谢谢啦!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用带DH+通信口的触摸屏.

网友A:
我用的是常数,比如:N7...在PanelBuilder里可以设置地址范围,然后在LOGIX5里编程,用BTR BTW指令,强调一下,PanelView900是默认作为一个机架

网友C:
panelview 可以与PLC或SLC通过DH+,REMOTE I/O连接.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去试试。
有谁用过AB Screen Builder来编过上位机画面吗,上位机和PLC 5是通过DH+卡件来连接的,它是如何采集PLC 5上的变量的,如何对应的

网友D(2006-08-30):
PANELVIEW不要选RIO的,应该选DH+的。
DH+ PLC内所有的地址可以被PANELBUILDER(软件是免费的)直接使用的,包括实数。
RIO PLC内除了IO MAP外,其他要用BTW/BTR传递的,所以你用必须改PLC的程序,某些数据才能被PANELBUILDER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