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电报-关于FX2n测速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14):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出道不久,现在要测柴油机转速,正常转速为1300rpm,请问下列程序能不能在D99中读出速度,X0为接近开关脉冲数,定时器为2s:

LD    T3
RST   C235
LD    M8000
OUT   M8235
ANI   C235
OUT   T3
      K20
LD   T3
OUT  C235
     D90
MOV  D90  D99

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不能测出电动机的速度,你是不是打算用C235所计的脉冲个数/2秒钟,然后再去换算成转速?可是定时器T3在2秒计时过程中,T3的a接点为断开状态,C235不会计数,等2秒之后,T3的a接点导通,C235开始计数,但由于第一行的原因,C235的内容会立刻被你清除。所以不能实现计数的效果。

网友A:
建议使用便利指令SPD去实现你的频率检测功能。

楼主:
感谢lesing.du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