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同P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6-06-14):
我有LOGO!230RC,通电以后有Card选项,而没有PC/Card选项,连接好编程电缆以后,仍然是只有,编程软件上的下载项也不能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0-12-04):
还以为直接按键就能编程呢

网友B:
A几版本的? 不清楚的话打下400技术支持电话。

回1楼,是直接按键就可编程的,也可以连机编程。

-------------------------------------------------

USB转COM 590编程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