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测量的最新技术-盛世瑞恩CMOSens专利技术

楼主(2006-06-14):
湿度测量的最新发展——盛世瑞恩传感器公司CMOSens专利技术

随着湿度传感器在越来越多的测量控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除了传感器的精度和长期稳定性,以及它对各种不同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些基本参数,传感器的小尺寸和低成本,也成为广大传感器生产商在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新的关注点。
瑞士盛世瑞恩传感器公司推出的新一代数字温湿度传感器SHTxx系列,就是适应这一新的湿度产品市场需求的高科技产物。SHTxx温湿度传感器采用CMOSens专利数字集成技术,将传统湿度测量的敏感元件,信号调整,A/D转换,EPROM集成在一个7.62×5.08×2.5mm的微型芯片上,并且经过全量程标定,校准数据存储在内部的EPROM中,二线数字输出信号,便于设计者外部开发和系统集成。
传统的空气相对湿度测量一般采用电容技术。根据这种原理设计的传感器,其敏感元件是由一些不同材料的底层(玻璃,陶瓷等)上面附一层电容性的薄膜制成。它的电介质是一种聚合体,这种聚合体能按照外界环境相对湿度变化而成比例吸收和排出水分,从而改变电容的容值,然后通过测量电路测出相对湿度。
缺点:
Stefan Christian,盛世瑞恩的产品经理指出传统模拟信号输出的湿度传感器具有以下缺点:
1 长期稳定性差: 由于敏感元件尺寸相对较大(10-20mm2),以及聚合体层的老化,目前市场存在的各个电容传感器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输出相差几度。因此,年漂移量的大小成为衡量湿度传感器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此外,电容的金属电极的老化也会影响湿度输出信号。
2 标定过程复杂:湿敏电容在使用之前,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标定过程。因此,传感器的最终用户必须具备一套结构复杂和昂贵的标定设备和参考仪器,此外,还需自己配置一些外部的电子元件,如A/D转换器,数据存储器等。
3    模拟技术:模拟测量技术的另一个缺点就是传感器工作电压的稳定性直接影响湿度的测量精度。而要避免和消除这个影响,就要提高电子集成度,但又同时增加了开发费用。
Christian先生说,通过将CMOS和传感器技术结合,盛世瑞恩实现了一个曾经不可实现的梦想。SHTXX就是这种技术的产物——高度集成,超小尺寸的传感器芯片!
SHTxx系列传感器将两个湿度温度敏感元件和放大电路,模/数转换,串行接口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由精密微型机械制造的电极电路和加入不同保护层的聚合体构成了传感器的电容部分,同时提高了传感器的抗扰动能力。
温度和湿度集成在一个电路单元,可精确测量露点,避免由于元件之间温度梯度引起的测量误差。
然而,斯缔分先生说,盛世瑞恩传感器技术最大的飞跃是将敏感元件,放大电路,A/D转换,数据存储器,总线接口集成在一块几平方毫米的芯片上,从而大大提高了信号质量和抗干扰能力。
盛世瑞恩传感器的优点:
可靠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附近的放大电路不仅提高信号强度,更重要的是提高信号的长期稳定性,A/D转换电路可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芯片本身输出的校验和为信号的准确性提供了可靠保证。
每只传感器都在高精度湿度室中标定,校准系数存储在片上ROM中,在整个测量中信号都通过系数进行校准,校准数据载入芯片。这样,保证盛世瑞恩湿度传感器卓越的一致性和100%可互换性。此外,SHT系列传感器还具有精度高(按型号划分 1.8%—4.5%),响应速度快(〈4秒〉,功耗低等优点,传感器的二线数字接口可直接与任何型号的单片机相连,开发非常简单。
据Christian先生介绍盛世瑞恩公司将把湿度传感器未来的市场方向定位在自动化控制,暖通空调领域。此外,该传感器非常适用于对尺寸要求严格的智能变送器,和用于运输业的数据存储设备等,汽车行业也很可能成为湿度传感器的另一个潜在市场。

网友A:
长期高湿情况,到结露状态,能用多久。 干湿球温湿度应用介绍 宇电:干湿球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通讯仪表(专用于高湿环境) 第一路温度;第二路湿度; 型号:AI-702MAJ0J0L5L5S(二支PT100输入、四路报警输出、有通讯功能。适用于环境试验室。) AI-702MAJ0J0L5I5I5S(二支PT100输入、二路报警输出、四路开关量输入(显示动画状态)、有通讯功能。适用于塑料大棚蘑菇房。)
一、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 二、应用场合: 1、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由于环境试验室长年累月模拟自然界情况日晒雨淋在高湿情况中能正常运行,显示温湿度,具有温度上下限报警,湿度上下限报警,4组独立报警输出,具有稳定的通讯功能,用计算机软件记录温湿度曲线,观察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环境变化,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配合其他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所有信号多能有计算机保存。 2、塑料大棚蘑菇房:由于蘑菇房的特点湿度接近接露状态【敏感元件不能正常显示,接露就没有湿度显示】,应用干湿球温湿度仪表能正常显示温湿度,实现温湿度仪表自动控制输出开关量控制加湿,通风,同时风机运行状态开关量信号有温湿度仪表采集传输到计算机记录温湿度曲线,风机开停状态。 三、使用方法: 利用2路三线制Pt100热电阻输入,用干湿球法可同时测量环境温度(干球)及湿度,在风速和大气压力稳定条件下,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该方法可适应温度0~100度及湿度0~100%RH的测量范围,解决了一般陶瓷湿度传感器在高温高湿下无法长期工作问题。M1、M2分别装两个J0模块,2路三线制热电阻输入,Sn1设置为22,Sn2设置为42,大气压力和风速由Po及SPEd两个参数定义。由于两只Pt100及测量通道的微小误差都会对湿度测量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测量湿度前建议先校准湿度,校准可将干球Pt100也缠上纱布,与湿球同等条件,稳定后调整Sc2参数,使湿度显示值为100%,再将干球纱布去除即可。温度测量分辨率为0.01度,湿度测量分辨率为0.1%RH,但末位数较不稳定,建议设置dIP1=1,dIP2=0,使显示分辨率分别位0.1℃及1%RH。 四、维护介绍: 根据《国际标准干湿球计算表》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计算空气的相对湿度,采用间接测量方法用五个参数;湿球四周风速(又叫流过湿球表面的空气速度)、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大气压力、饱和水蒸气压力来设计的。 干湿球测湿法的维护相当简单,在实际使用中,只需定期给湿球加水及更换湿球纱布即可。与电子式湿度传感器相比,干湿球测湿法不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等问题。所以干湿球测湿方法更适合于在高温及恶劣环境的场合使用。 干湿球测湿法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早在18世纪人类就发明了干湿球湿度计,历史悠久,使用最普遍。干湿球法是一种间接方法,它用干湿球方程换算出湿度值,而此方程是有条件的: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支温度计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即在湿球附近的风速必需达到2.5m/s以上: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