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保险丝

楼主(2006-06-14):
有人说可以用铜丝代保险丝,多大铜丝代多大保险丝,对吗,是否有这条规定

网友A:
不可以,用铜丝相当于短接,起不到保护作用,主要是金属的熔点不同!

网友B:
0.1mm的可暂时替代5A的保险,但只是暂时

网友C:
同以楼上观点!只可以临时应急用!

网友D:
就是呀,多大铜丝代多大保险丝,有标准吗?
不准用铜丝代替保险丝是有法规规定的,也是血的教训的总结提炼。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洞天在 2006-6-15 13:14:00 发表的内容:
就是呀,多大铜丝代多大保险丝,有标准吗?
不准用铜丝代替保险丝是有法规规定的,也是血的教训的总结提…
--------------------------------------------------------------------------------------------
是哪个法规规定的?洞天..我时会用些.各种规格铜丝(紫)是有安全载流量和熔断电流值的.在一些老资料中亦有规格量表的.这都要规格到0.00几的.我因常卷线.熟悉线径.常用去绝缘漆包线代.也非常准确和灵敏的.

网友F:
可以的,我就是按1平方等于50A《熔断电流100A》计算的。

网友G:
可以,有铜熔丝.建议查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