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造纸行业的控制阀门请教

楼主(2006-06-14):
我前段时间接触了造纸行业的项目,发现所有调节型的阀门都选的是V型球阀,就连介质是水、蒸汽也是,觉得非常奇怪?同时在数据表中看到阀前后压差都非常小,为什么?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在介质中会有丝状物.V型球阀主要是起切断作用.

网友B:
1 体有V型切口,与调节型驱动装置配合使用,可对管道介质流量进行调节
2 阀门的流量特性近视为等百分比,可队流量进行精确调节,调节范围大,最大可调比为100:1.
3 球体V型切口与金属阀座配合有剪切作用,特别适合用于控制高粘度,含纤维,固体颗粒及浆料等介质.
4阀门全开时流通能力大,压力损失小.采用了浮动式金属阀座,密封安全可靠,球体与阀座不会产生卡阻或脱离,使用寿命长.

楼主(2006-11-12):
要知道,"V"球的调节性能可是远远比不上直通调节阀的,正常的蒸汽\清水介质是不含纤维的。
我不否认“V”球在高粘度,含纤维,固体颗粒及浆料等介质的应用。

网友C:
原因是提供V型阀的厂家,没有单座阀,哈哈。。。所以要选一个厂家只有都用V型阀了,我以前在造纸厂工作,现在在阀门厂工作。

网友(2006-12-12):
也有O型的,看用在哪?有要求有阀门开度的,用V型调节阀好.只要求全开全闭的,用O型的既可

网友D:
因为还要考虑备件的通用性

楼主:
本问题结束.
Samson、太湖银鱼的回答是正确的,我也请教了本行业资深设计,回答也是这样的。
没有讨论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