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自动控制温度、压力、流量如何选型?

楼主(2006-06-14):
问:自动控制温度、压力、流量如何选型? 本题内容提供大家讨论。技术热线 800 858 0995
一、了解控制对象:
要控制温度、压力、流量首先要了解你所要自动控制的对象-工艺流程及工艺要求。
在了解工艺要求时要确定自动调节回路,为了更清楚地表示出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信号联系,一般都是用方块图来表示自动调节系统的组成,如图,每个方块表示自动调节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称为一个环节。各个方块之间用带有箭头的线表示其相互关系,线下的字母表示相互作用的信号,箭头的方向表示信号进入还是离开这个方块。一个简单的调节系统主要由调节对象、测量装置、调节器及调节阀这四大部分组成,在方块图上也主要是这四个方块。比较机构实际上是调节器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元件,为了更清楚地表示其比较作用,见图。
<

二、了解技术指标
1、    测量误差
系统误差、疏忽误差、偶然误差
2、    测量仪表的品质指标
测量仪表的准确度、恒定度、灵敏度、反应时间等
 三、了解传感器、执行器:
   在工业生产中自动控制的对象往往是在密封的容器和设备中,在高压、真空、高温、深冷的情况下连续进行的。不少介质还具有有毒、易爆、有腐蚀的性质。为使生产正常地、高效地进行,就必须把各项工艺参数维持在某一最佳范围之内,就必须合理选择传感器、执行器。
   在了解了工艺要求就可根据工艺条件来填写,测量、调节点的软功能表
<
在根据软功能表上填写的量程范围、压力范围、等参数及考虑到安装方式,再填写传感器规格表。
  在根据软功能表上填写的参数选择执行器的时候要考虑介质的粘度、通流量、漏流量、阀前阀后的压差值、压力、温度、等参数及考虑到安装方式。再填写执行器规格表。
附表参考填写各类参数,提交厂家帮助选型。
<
四、了解显示调节仪表:
    在一个生产工艺过程中有测量检测回路、有调节回路,选择合理的显示调节仪表是控制系统的重要内容。
   在控制系统中测量的传感器信号类型和要控制的对象输出信号类型,要实现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
简述:输入的技术规格
  热电偶:K、S、R、E、J、T、B、N
  热电阻:Cu50、Pt100
  线性电压:0-5V、1-5V、0-1V、0-100mV、0-20mV等
  线性电流(需外接分流电阻):0-10mA、0-20mA、4-20mA等
  扩充规格:在保留上述输入规格基础上,允许用户指定一种额外输入规格(可能需要提供分度表)
●测量范围:
  热电偶:K(-50-+1300℃)、S(-50-+1700℃)、R(-50-+1650℃)、T(-200-+350℃)
  E(0-800℃)、J(0-1000℃)、B(0-1800℃)、N(0-1300℃)
  热电阻:Cu50(-50-+150℃) 、Pt100(-200-+600℃)
  线性输入:-1999-+9999由用户定义
当引入传感器信号调节仪表就能正常显示,就可以设置报警值、
   针对测量值就有上下限报警、正负偏差报警。
   针对调节就有二位式调节、三位调节、定点调节、双给定切换调节、程序调节、串级调节、加热/制冷双输出。
 控制对象有可控硅、固态继电器SSR、交流继电器(干接点)、气动阀(4-20mA)、电动阀(正反转)、电子阀(4-20Ma)、变频器(0-10V)、
   输出方式有电流信号、电压信号、继电器触点、
针对可控硅有过零触发、周波过零触发、单相或三相移相触发、
五、调节功能:
指P I D调节;P I D调节的计算方式有很多种算法,现在常用的是模糊算法。
目前我公司
采用的是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是采用模糊规则进行P I D调节的一种新型算法,在误差大时,运用模糊算法调节,以消除P I D饱和积分现象,当误差趋小时,采用改进后的P I D算法进行调节,并能在调节中自动学习和记忆被控对象的部分特征以使效果最优化。  具有无超调、高精度、参数确定简单、对复杂对象也能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等特点。
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 I 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欠调的精确调节,性能远优于传统P I D调节器。
P I D 参数是要通过整定的方法来实现
自整定的方法是:
1.自整定功能
   自整定是让温控器执行ON/OFF(位式)控制,经2-3次振荡后仪表内部微处理器根据位式控制产生的振荡,分析其周期、幅度及波型来计算出P I D参数。
2.手动-自整定方法
变频器、电动/气动调节阀应用恒压供水、流量调节就需要手动自整定。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在一些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的场合,如某些执行器变频器、调节阀的场合,常规的自整定并不适宜。
手动自整定方法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输出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流程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不允许的阀门大幅度变化现象。
此外,当被控物理量响应快速时,手动自整定方式能获得更准确的自整定效果。
宇电仪表在温控方面有一技之长,可供选型的种类很多,说明书可从公司网站下载。>>>
<<
仪表选型指南:
AI系列仪表硬件采用了先进的模块化设计,具有5个功能模块插座:辅助输入、主输出、报警、辅助输出及通讯。模块可以与仪表一起购买也可以分别购买,自由组合。仪表的输入方式可自由设置为常用各种热电偶、热电阻和线性电压(电流)。AI系列人工智能调节仪表共由8部分组成,例如:
AI-808   A  N  X3   L5  N  S4  -24VDC   +JK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外加调功模块
这表示一台仪表:①基本功能为AI-808型;②面板尺寸为(96×96);③辅助输入(MIO)没有安装模块;④主输出(OUTP)安装X3线性电流输出模块;⑤报警(ALM)安装L5双继电器触点输出模块;⑥辅助输出(AUX)没有安装模块;⑦通讯(COMM)装有自带隔离电源的光电隔离型RS485通讯接口S4;⑧仪表供电电源为24VDC电源。
解读V7.0版说明书:
通读说明书一遍,再针对性的阅读以下。
1.    了解仪表面板功能14页15页;
2.    仪表基本操作17页;
3.    设定仪表输入规格Sn=?,26页;27页
4.    设定控制方式参数CtrL=? , 23页;
5.    设定仪表输出规格Opt=? , 28页;
6.    系统功能CF=?,(调节

楼主:
一台调节器输入的传感器,常用有铂电阻PT100,热电偶,二线制变送器等;所配用的执行器有可控硅、固态继电器SSR、交流继电器(干接点)、气动阀(4-20mA)、电动阀(正反转)、电子阀(4-20Ma)、变频器(0-10V)等、连接计算机可记录调节对象的测量值变化。

楼主:
在新产品设计中需要三~四个控温区,安装位置小,控制执行部分与显示部分要分开安装? 就可采用宇电新近开发的AI-7048型4路PID温度控制器。 宇电D5系列工控模块震撼登场 宇电全新开发的4路PID温度调节工控D5模块,可安装在DIN导轨上,每个模块安装宽度仅为22.5mm,是目前全球同类产品中安装宽度最小的;且在22.5mm宽度内。 能测量及控制4路温度。采用热电偶输入,SSR固态继电器电压输出,可支持4路可编程测量输入回路,支持K、S、E、J、B、N、T、WRe5-WRe26等多种规格热电偶输入,自动冷端补偿,也可以输入mV线性信号,并可以自由进行刻度定义。 该产品既可通过与计算机通讯来实现对仪表的各项操作及参数显示,也可采用1394连线外接宇电E8型专用显示器设置仪表内部全部参数,操作更灵活方便。(附图)

楼主:
问:二个可控硅可控制三路电热丝吗? 可以的看图。注:AI-518P型没有事件输出;AI-708P型有事件输出。

楼主:
问:4路PID应用在那些场合? 应用范围: AI-7048型4路P I D调节器 该仪表将以功能强大、可靠性高、体积小巧,操作快捷,使用方便等优势,深受工控领域客户的亲睐。 适合于同一台设备中有多路控温区及安装位置窄小或控制与显示分离安装。 1.管道多焊口退火处理一般有4、6、8路控温点 2.翔鹭化纤厂的每条涤纶拉丝假捻机台有45个加热缸, 控制长丝拉升软化温度。由于原机台温控系统老旧,需要改装的空间小,又需要触摸屏控制,已采用AI-7048型4路控制器。 3.同一设备中多温区控制,分低、中、高温。 4.鞋机控制系统设计时:动作控制用PLC;温度控制用AI-7048型,可同时用触摸屏来显示控制。 5.由于AI-7048是导轨安装,分散安装更方便更快捷组建AIFCS总线型监控系统。 6.手持显示器可应用于导轨表在脱离计算机时,在现场调试,在巡回检查导轨表应用。 附图

楼主:
问:如何以低成本来采集开关量信号呢? 采集开关量信号要用开关量模块,并要配合计算机软件才能表达运行状态。见图

楼主:
问:如何来控制水位选仪表? 根据测量的容器来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同时来选择控制用的执行器。见图

网友A:
最讨厌打着讨论技术的名号做广告!
挂羊头卖狗肉!!!!!!!

楼主:
问:牛奶需要灌装控制采用何种设备呢?

楼主:
 问:环境的温湿要如何来测量? 供二种环境条件选择。1.库房、图书管用:温湿度变送器型;2.高湿结露环境用:干湿球温湿度仪表,该仪表监控系统已应用在塑料大棚蘑菇房、环境试验室。看图
相对湿度测量仪表 干湿球温湿度数字仪表应用介绍 宇电:干湿球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通讯仪表(专用于高湿环境) 第一路温度;第二路湿度; 型号:AI-702MAJ0J0L5L5S(二支PT100输入、四路报警输出、有通讯功能。适用于环境试验室。) AI-702MAJ0J0L5I5I5S(二支PT100输入、二路报警输出、四路开关量输入(显示动画状态)、有通讯功能。适用于塑料大棚蘑菇房。) 一、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 二、应用场合: 1、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由于环境试验室长年累月模拟自然界情况日晒雨淋在高湿情况中能正常运行,显示温湿度,具有温度上下限报警,湿度上下限报警,4组独立报警输出,具有稳定的通讯功能,用计算机软件记录温湿度曲线,观察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环境变化,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配合其他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所有信号多能有计算机保存。 2、塑料大棚蘑菇房:由于蘑菇房的特点湿度接近接露状态【敏感元件不能正常显示,接露就没有湿度显示】,应用干湿球温湿度仪表能正常显示温湿度,实现温湿度仪表自动控制输出开关量控制加湿,通风,同时风机运行状态开关量信号有温湿度仪表采集传输到计算机记录温湿度曲线,风机开停状态。 三、使用方法: 利用2路三线制Pt100热电阻输入,用干湿球法可同时测量环境温度(干球)及湿度,在风速和大气压力稳定条件下,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该方法可适应温度0~100度及湿度0~100%RH的测量范围,解决了一般陶瓷湿度传感器在高温高湿下无法长期工作问题。M1、M2分别装两个J0模块,2路三线制热电阻输入,Sn1设置为22,Sn2设置为42,大气压力和风速由Po及SPEd两个参数定义。由于两只Pt100及测量通道的微小误差都会对湿度测量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测量湿度前建议先校准湿度,校准可将干球Pt100也缠上纱布,与湿球同等条件,稳定后调整Sc2参数,使湿度显示值为100%,再将干球纱布去除即可。温度测量分辨率为0.01度,湿度测量分辨率为0.1%RH,但末位数较不稳定,建议设置dIP1=1,dIP2=0,使显示分辨率分别位0.1℃及1%RH。 四、维护介绍: 根据《国际标准干湿球计算表》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计算空气的相对湿度,采用间接测量方法用五个参数;湿球四周风速(又叫流过湿球表面的空气速度)、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大气压力、饱和水蒸气压力来设计的。 干湿球测湿法的维护相当简单,在实际使用中,只需定期给湿球加水及更换湿球纱布即可。与电子式湿度传感器相比,干湿球测湿法不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等问题。所以干湿球测湿方法更适合于在高温及恶劣环境的场合使用。 干湿球测湿法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早在18世纪人类就发明了干湿球湿度计,历史悠久,使用最普遍。干湿球法是一种间接方法,它用干湿球方程换算出湿度值,而此方程是有条件的: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支温度计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即在湿球附近的风速必需达到2.5m/s以上: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

楼主:
蚕种催青室保护箱的温度控制要求高,蚕宝宝的生活环境温度很重要当6根电热带的其中一根断了要及时更换,不然局部温度下降影响蚕宝宝的生长,在控温中采用AI-JK6调功器就具有缺相报警功能,正好派上用场。 仪表在调节过程中测量电流的大小来报警是大不到要求的。 看图

楼主:
问:蚕种催青室的风机和灯光要循环工作,如何来选型呢?如何设参数? 看图

楼主:
  烧结炉控温仪表需要有准备功能,不知那款仪表有此功能。
   宇电AI-708P程序型仪表就具有准备功能。准备功能和测量值启动功能,都用于解决启动运行时测量值与给定值不一致而对程序运行产生的不确定性,以获得高效率,完整并符合用户要求程序运行结果。准备功能可保证了运行整条程序曲线的完整性。

网友B(2006-08-14):
有实例,图文结合,不错

网友C:
好,太好了!正准备向你咨询呢,东西就来了。东西还很全呢!

网友D:
您好,我是北京奈士德的销售工程师,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的公司。
  我公司生产的DY-EP-VZ型圆锥式流量计,适用于测量饱和蒸汽。
  北京奈士德科技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北京市新大云传感技术公司。成立于八十年代初,企业注册资本400万,生产面积10000㎡,是我国颇具规模的高科技仪表生产企业。经过数年的积累,公司拥有一只高精尖的科研技术队伍和优良的技术装备。并拥有数项仪表专利技术。其主要产品包括: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射频电容物位计,机械式压力、差压、流量、物位、温度开关,是良好的国外同类仪表的替代产品。
    我公司生产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采用加拿大进口的传感器,应用热扩散原理.您若有意,可以与我联系,我的联系方式:010-82608456,82608457转103,传真:010-82608078,手机:13146763206
    您可以把您的具体工况条件与我说明,我可以帮您选型。由于我公司是自产自销,所以价格绝对优惠与国内和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