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磁性开关一起亮,请教高人

楼主(2006-06-14):
两个磁性开关装在一个大气缸一头一尾,比如气缸在缩位,此时缩位磁性开关亮,伸位那个没亮,可是伸动作还未执行时伸位磁性开关就突然亮了(在要动作但未动作的一刹那它亮了,而且会亮一段时间),也就是两个磁性开关此时全亮,强烈郁闷啊,磁性开关安装位置正确,接线应该没错,哪位高人知道,不甚感激.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气缸

楼主:
festo订货号是36383,我搞电的具体型号不是最清楚

网友B:
怀疑你的接线有问题

楼主:
接线的话,之前这整个系统运行了两天是正常的,第三天发生上述问题,所以郁闷了。

网友C:
 两个磁性开关能亮接线应对的,可能磁性开关坏了,
或磁性开关接线有脉冲干扰,

楼主:
运行两天后有两个气缸发生这个问题,但是所有光电、磁性开关线与电机都是分开接的,应该没有干扰

网友D:
换个磁性开关试试

网友D:
不过我还是怀疑是开关位置动了
亮和不亮之间就差那么一点儿

网友E(2007-06-21):
我遇到过,是磁性开关的问题.

网友F:
前两天刚遇到,换了一个电磁开关就好了。

网友G:
气缸内部到位位置会变化的。

网友H:
我这里也遇到过
是磁钢磁性太弱

网友I:
有冤鬼附着,烧些纸就好了。

网友J:
还没遇见过,先记着了
我这的磁环开关都在潮湿的环境中,汽缸都锈了,开关目前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