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如何设定开机密码等级为最低

楼主(2006-06-14):
大家好,我用的是PWS6600S-S,
这一款触摸屏开机默认密码为1级,但我实际运行时想把它开机密码等级设为9级(最低级),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可以帮你QQ;168000452

网友B:
新的QQ群 PLCjiemi俱乐部 16361896 请进入...

网友C:
好像和第七个拨码有关

网友D(2006-08-09):
将SW6=OFF,Sw8=OFF

网友E:
SW8=OFF重给电就行了,一般我是5,6,7,8=OFF

网友F(2008-01-02):
可以设定dip8为off,也可以在换画面过程中将使用者等级设置为最低,换画面按钮的属性中有一个"重设使用者等级为最低

网友G(2008-08-08):
看下拨码开关的用处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