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长距离控制电机的困惑!

楼主(2006-06-14):
各位朋友: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用软启动控制电机,负载类型是无阻尼风机,由于是长距离的控制电机.大概有250米.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可以用软启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现象是软启动跳故障,电机过载.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能将软启动器就地安装呢?,如果非要远距离安装,建议你在连接电机的电缆侧(软启动器输出端),安装滤波器,这样可以将软启动器的50HZ的输出频率的载波频率过滤掉,因为载波频率的存在,造成对地和相间分布的旁路电容过大,造成软启的控制相位差错,进而过电流、过载等等。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B(2007-07-17):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