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为什么不能运行MEDOC

楼主(2006-06-14):
当我启动MEDOC软件后,选择EDIT菜单,再选择Ladder,此时会出现no enough memory for the ladder conversion ,为什么会这样,能否帮助我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不是486主机,8M内存呀?
还是工控机呀!
顶

网友B:
赶紧换CPPW吧,这年头谁还用DOS版的软件啊

网友C(2007-12-27):
我的也有类似情况,台式机、手提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D:
有些PLC必须用这个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