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指令问题

楼主(2006-06-14):
  请问各位大虾,S7-200里面哪里有 (位)异或指令啊 ,我找不到啊,只有字节、字和双字的。怎么办啊,难道还要自己编不成

网友A:
当然有了,自己好好找

网友B(2009-04-04):
遇到相同问题,找不到XOR,请教高手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相同问题,找不到XOR,请教高手的指点

原本不想作答,毕竟是06年的老帖,回答已经无意义,既然你09年来问了,就随便回答一下了,也不知道你跟帖后会不会来看。

在LAD中式没有异或指令的,用户需要自己编写程序。

异或指令在STL方式下使用,如下图所示:

Good Luck

网友D:
自己编写的异或是这样的:

I0.0和I0.1状态相同时Q0.0不输出,状态不同时,Q0.0输出。